轴端分析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27):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轴用的45钢调质处理的,断了两次了

网友A:
轴的计算书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计算书在哪里!!!???

工件相对回转支撑点基本对称,这个还要算强度吗?工件转速也很慢,一分多钟一圈,其实我自己怀疑是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件相对回转支撑点基本对称,这个还要算强度吗?工件转速也很慢,一分多钟一圈,其实我自己怀疑是不同心 ...

嗯,不需要计算!

网友(点评):
哈哈,那就是没问题,觉得不同心,就搞同心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需要计算!

发帖就是求指点,大侠指点就是嘛

网友B:
最好把断痕拍照片上传,让大神们看看

网友A:
这根轴断的地方就是典型的危险截面,建议还是先从最基础的轴的计算和校核说吧

另外最好给出断轴照片和剖视图,把转速功率扭矩也说清楚了

网友C:
竖直状态的时候 工件重心到转轴中心距离是多少  可以估算出竖直到水平状态启动扭矩是多大
再算传动轴扭转强度
没计算,感觉还是轴细了.

网友D:
应该是切断的。裂纹像中间靠拢。。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需要计算!

竖直状态就不是对称的了,制动后,惯性大会不会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竖直状态的时候 工件重心到转轴中心距离是多少  可以估算出竖直到水平状态启动扭矩是多大
再算传动轴扭转 ...

工件重心离转轴也只有50mm的样子,T=180*10*0.05=90N*m;
45号调质钢:(σ-1)=144MPa;
<T/(σ-1)>3/17.2=d=<90/144>*17.2=4.2mm啊
求指教

楼主:
轴断裂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轴断的地方就是典型的危险截面,建议还是先从最基础的轴的计算和校核说吧

另外最好给出断轴照片和剖 ...

轴断裂照片我已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切断的。裂纹像中间靠拢。。强度不够!

照片已经附上,你说的是照片所示状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件重心离转轴也只有50mm的样子,T=180*10*0.05=90N*m;
45号调质钢:(σ-1)=144MPa;
3/17.2=d=*17.2=4 ...

不止50mm吧  图纸上看起来125+30(60型材估计)=155 左右 应该还不止
而且重量也不止180kg  加上支架 210(估计)
T=210*10*0.155=325.5 N*m
d=(325.5/144)×17.2=38.8 mm
有键槽  38.8*1.05=40.82

你看一下对不对

加一个氮气弹簧能不能把那个扭矩变小一点

网友(点评):
同意,计算错了。

网友:
承载段做中频淬火。

网友:
你这个中心转动当翻斗用的轴,最应该考虑的是惯性力矩导致的。算一下你的惯性力矩,电机启动的那一加速度时,是最危险时刻。

网友:
键槽换盘铣刀开,,联轴器留间隙消除不同心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断痕拍照片上传,让大神们看看

装配原因

网友:
自己量量尺寸算一下是不是轴细了,如果算出来没问题,就把键槽加长一些
延伸到30轴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止50mm吧  图纸上看起来125+30(60型材估计)=155 左右 应该还不止
而且重量也不止180kg  加上支架 21 ...

对的,距离是200mm,谢谢,已经明了

网友:
应力集中啊,制造的时候可以考虑下预置压应力,能提高实际的屈服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