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价记实(一)

楼主(2016-06-27):
2016年 6月27日记:

先上零件图,和供应商报价。

楼主:
成品重量: 10.5kg  原材料 45#,无表面处理,无热处理。

供应商自备材料,选择 圆钢 下料。如图。

请大家说下这报价贵不贵。

工时单价 (图一)贵不贵  ,工时(图二)合不合理。

补充内容 (2016-6-27 16:09):
机加客户,图纸上写的,360X37,应该是圆钢吧,
还说板料下的,火焰割的地方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有350的圆钢?你这估计就是个油封通盖,用A3铁板直接下料就可以了,量大可以45#钢锻打

楼主:
我个人排的工艺(非供应商),如有不合理,请大家多指教。
 1,夹外圆,平端面,粗车,半精车350外圆,
2. 夹350外圆,平另一端面,粗车 280.260 ,精车280
 3  钻中孔,粗镗 200 .220孔,精镗220孔
4 钻 8个 13.5孔。

补充内容 (2016-6-27 16:06):
谢谢指点。

补充内容 (2016-6-27 16:12):
两端余量较多有8mm,不可以先夹一端,把350车出来么

网友(点评):
步骤1,怎么半精车外圆350?

网友(点评):
1.夹外圆平图右侧端面—打中孔—镗孔200,台阶260—车台阶280 2.夹台阶外圆280—车外圆350—平端面—镗孔220 3.分度钻孔

网友(点评):
这材料应该是用板料制作。先粗车外圆。然后掉头夹持粗车外圆将端面,内孔,外圆加工出来。最后掉头车另外一个端面和外圆

网友(点评):
哦,板料下个环型的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吧,。

网友:
失效是什么工艺?   只认识时效

网友A:
价格差不多

楼主:
接下来,核算每序时间。

序1 ,平端面7分钟(f=0.2  n=250),粗车 3分钟(吃刀量5mm,进给0.6,转速60),半粗车2分钟(0.2,0.2 ,140)          t1=7+3+2=12min
序2    平端面7min, 粗车280 =3min ,粗车260=3min,精车280=2min   t2=7+3+3+2=15min
序3    钻中孔 1min,(不知道怎么算,按30min)
序4    遥臂钻 60min,包括准备工时

实际时间  t=t车+t钻   车加工,走刀时间,58分钟,准备工时 半时,

所以车加工 90分钟, 钻 60分钟,按每小时 35算,加工费用,35*2.5=87.5元,材料   147.5 ,总价 235元

成品重量,10.5kg ,22.3元/公斤,零件应该不算复杂,就这个价格,做3件,(一批零件有20多种),我觉得都有点小贵。

不知道各前辈,同行如何看,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品重量: 10.5kg  原材料 45#,无表面处理,无热处理。

供应商自备材料,选择 圆钢 下料。如图。

样机,才3件,材料方案是机加供应商提供的,为什么用360的,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加工余量考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不多

指的是单价差不多,
还是说,零件报价, 材料147.5  ,下料20,车120,钻孔60,这个差不多?

另外,我这里是湖北的二三线城市,工人工资,应该3500左右,

楼主:
不会就这样沉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的是单价差不多,
还是说,零件报价, 材料147.5  ,下料20,车120,钻孔60,这个差不多?

除了你计算的方法,还要看供求关系,那条街上有10家机加工都能做这个,还都没活,那可以很便宜。

相反,就没谱了,数量少,找到人做就烧高香了。

有条件的多找几家报价吧。

另外请教,那个凸台根部r1那个尺寸,要手磨刀才能车出来吧?

楼主:
按一般情况,一年下来,总共不到10W的,单子,都是几件的单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你计算的方法,还要看供求关系,那条街上有10家机加工都能做这个,还都没活,那可以很便宜。

相反 ...

另外,按我计算方法,加工供应商,有利润吧,

网友:
工时算得蛮准吗!这个工时能干完还得是很熟练的车工,干活前必须把刀具量具都准备好才行。

楼主:
这个,肯定要按熟练车工啊,要让我去做,估计做一件要一个星期,还不知道做出来的合不合格

网友C:
这个零件,shaokuang社友在2楼点评的意见不错,就一个轴承透盖,用Q235A制作就可以,完全没有理由要用45制作。
材料用Q235A,坯料用钢板火焰切割不像45钢火焰切割后切面会硬化,加工方便得多。
图纸上尺寸公差合理,但光洁度标高了。
骨架油封配合面的光洁度按推荐有3.2就可以,完全不必要提高到1.6。普通车床车削的经济光洁度也只是3.2,你就是标注为1.6,除非你用光洁度标准块去比对验收,车加工也不会给你做到的。
另外,单件活的价格至少应该是批量制作的2-3倍,3件只能以单件对待。

网友(点评):
1.(用Q235A制作就可以,完全没有理由要用45制作)----作为径向固定油封,用Q235A制作就可以,对此完全同意。但对轴向如果要承受轴承外圈的力,用45制作也是有点理由的吧,要重复做的还有用QT500-7的。

网友(点评):
2.(骨架油封配合面的光洁度按推荐有3.2就可以)---完全同意。图纸对30倒角要同样要求3.2较好,角度能小一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shaokuang社友在2楼点评的意见不错,就一个轴承透盖,用Q235A制作就可以,完全没有理由要用45制 ...

谢谢前辈的意见,看了二楼的意见后,我看了下,也觉得Q235更好,
另外的确235火焰割后,不存在加工问题。这样就更经济,加工余量估计也更少些。

至于光洁度 ,这个1.6再和设计讨论下。

实际做出来的,估计也没有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shaokuang社友在2楼点评的意见不错,就一个轴承透盖,用Q235A制作就可以,完全没有理由要用45制 ...

另外,再问下前辈高人,这样的产品样件价格问题。

我想,采用下料这样的工艺,本来就是样件工艺,这样工艺算出来的应不应该算做是样件价格。

还是说这样算出来的是量产价格?

因为每个零件,都有算准备工时。如果是量产,这个零件,如果提供毛坯一起,1个小时是否能做下来?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厚壁无缝管直接下料,加工余量会少一些,批量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先查一查标准,看看有没有合适规格的钢管。

网友(点评):
即使 有管 你确定 你可以买的到么 就三件你要买多长的管呢 貌似卖管的 都不愿意切割的 除非量大

网友:
这个不贵,,,,,现在生活成本那么高,技术水平普遍那么低,,,你能怎么样,换100家也便宜不了。

楼主:
看来,这里更适合讨论工艺,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问下前辈高人,这样的产品样件价格问题。

我想,采用下料这样的工艺,本来就是样件工艺,这样 ...

普通钢板火焰切割下料,圆形件和环形件都按照外圆的外切正方形计算料重。材料价格147.5元,应该是按35厚45钢板360*360见方,35公斤,4.2元/公斤计算得到的。
但实际的坯料是外圆360,内孔190的环形,重量为20公斤。废料中,至少割内孔下来的一块直径180的原料可以派用场,另外买得花30多元。这些是加工商的潜在利润。
这怎么处理,是你和加工商的事情,但你不能不知道,甘愿吃亏。
如果把图纸上工件总厚度从29改成28,可以用30厚的钢板。再把45换成Q235A,即使按给你的材料价格Q235A的上限3.6元/公斤计算,在坯料上就至少可以省下40元了。

网友(点评):
现在有多少设计师 会想前辈这么想 只会从加工费上节省 不会在根本上想办法

网友(点评):
同时请教下前辈 下来的料心 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点评):
今天一个铝活轴承外环6件. 330外径280内径 32厚 下来个大概270左右的心 6.3公斤.应该原价抵加工费么大概150.原材料330,对方整体报价400

网友:
楼主没有考虑做单件产品的准备时间,就三件东西,这个价格,很多人宁愿没活也不会做的。
而且做单件,最起码要算到50元一小时。

网友:
这个零件200多块,不知道需不需要开票,如果需要开票这个价格很低了,如果不需要开票只能说帮忙做做

网友:
360的园料很难有,一般用板料割

网友:
反正给我做,这个价格我不做。你以为就这样算算工时就好了?

网友:
交期和帐期也是价格要素吧

网友:
都这样算,我们做机械加工的 得食SHI

网友:
粗眼一看还以为是我们的产品,仔细看才知道不是,我们这边是准备买板材回来切割后上车床加工的

网友:
这是我们的图,为什么附件不能上传?

网友:
之前没有见识过,今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核算每序时间。

序1 ,平端面7分钟(f=0.2  n=250),粗车 3分钟(吃刀量5mm,进给0.6,转速60) ...

楼主算的机床时间差不多,厂家做的话三件一起可能还要低点点。但楼主的单位小时工价有点低了,虽说你那人工3500左右,但你给的35一小时。基本全给人工工资了,人工拿3500,公司也想花到5000了吧。你想想,一个人工每天能完全干8小时活嘛。有效时间能有6小时就不错了。再说要工作餐吧。要买些工伤保险吧。还有给你们送货的成本。管理费。所以成本下35一小时是做不下来的,真按这个单价小时报价的话,时间就会放长,要么按实际工时报就加管理和利润。总之这个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shaokuang社友在2楼点评的意见不错,就一个轴承透盖,用Q235A制作就可以,完全没有理由要用45制 ...

Q235足够,量少,30mm板下料,轴承定位也没必要要45钢,本身主要考虑挤压作用,端盖螺栓受拉,难度还怕235钢顶断掉?

网友:
楼主,有核算机加工的公式吗?共享一下呗,谢谢!

楼主:
现在大多都是数控加工,程序时间,+ 准备工时,就行了,

要不就按参数来计算, 转速 ,进给,吃刀量,刀数。估算个加工时间,

网友:
报价没标准的  我给人报加工费自己都不知道高了还是低了  要看别人报多少。楼主你算的太细而且不专业,很容易不和谐

网友:
一直在找这种工时价格和常用材料的价格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楼主有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的加工报价,能做个参考,楼主看到给个地理坐标。我这帝都。

网友:
这是我的安排(仅供参考啊):
    1火  先火下料去部分内孔原料, 5h/件。
    2车  先卡一端粗车外圆尺寸,然后卡外圆另一端车内圆和台阶平端面, 最后卡平好端面的一侧精车外圆和平另一端面;10h/件。
    3划 划12-φ孔   2h/件。
    4钻  钻12-φ孔   2h/件
    5检验         1h/件。
 总成本:(5+10+2+2+1)*3=60h*11.7=702元(含税)。

网友D:
批量加工的话  上面加个有点贵。在深圳这边和上面价格差不多,内地应该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多都是数控加工,程序时间,+ 准备工时,就行了,

要不就按参数来计算, 转速 ,进给,吃刀量, ...

你好,可以加下QQ好友吗?虽是采购,但对机械加工工艺一块不懂,希望偶尔能向你学习咨询下,QQ12450027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3件的话差不多就这价格,如果批量,这个80块就可以干了

80块能做?我给你加一倍,我以后的加工件全给你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批量加工的话  上面加个有点贵。在深圳这边和上面价格差不多,内地应该低些

内陆省份不会比深圳这边低的,最便宜应该是东莞,其次才是深圳,北方那些城市,像天津,比深圳这边贵一倍

楼主(2016-07-27):
引用 网友D:
批量加工的话  上面加个有点贵。在深圳这边和上面价格差不多,内地应该低些

终于对这个价格有个定位了

网友:
工时差不多,但是每小时工价有点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核算每序时间。

序1 ,平端面7分钟(f=0.2  n=250),粗车 3分钟(吃刀量5mm,进给0.6,转速60) ...

粗车给5MM太多了,车一个端面10分钟差不多,2个端面20分钟差不多,车端面给250r/min,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图纸好熟悉,貌似以前我也报过,不过是纯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车给5MM太多了,车一个端面10分钟差不多,2个端面20分钟差不多,车端面给250r/min,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

谢谢你的意见。
一般情况下, 应该给什么样的参数,适用于多大的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