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查机器人振动问题

楼主(2016-06-27):
    有一台SCARA四轴工业机器人,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抖动问题,抖动表现为:1.启停阶段的残余振动;2.有时在低速转动过程中会出现持续的抖动;3手动控制伺服分别单独驱动大小臂转动也出现此抖动问题。
    急求大神解答,应该如何排查振动原因,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哪儿?

网友A:
调整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电机参数?

调试的工程师已经调整过电机参数了,貌似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网友B:
找机器人供应商,他们的控制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机器人供应商,他们的控制器出问题了

您说的是电机厂商吧,用的是汇川的电机,不清楚是不是他们出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电机厂商吧,用的是汇川的电机,不清楚是不是他们出的问题啊

你们自己做机器人?估计汇川不会玩这个,要靠你们自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自己做机器人?估计汇川不会玩这个,要靠你们自己解决了

对滴,我自己给公司设计机器人,努力到最后了这个问题还是没躲开,早就想到可能会这样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的非标设备,有一个丝杆传动的私服电机也是抖动和异响,经确认问题为伺服控制器的自动振动抑制参数不适用,转手动设置参数后解决~
不知道您的机械臂私服电机是否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机械结构的自振频率偏低。做模态试验查自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结构的自振频率偏低。做模态试验查自振频率。

多谢大神指点,可是如果要做模态试验需要采购试验仪器和设备啊,测试流程也不是很清楚,信号处理,测量结果处理什么的可能也会消耗很多时间吧,实在是小白,做起来有困难啊

网友(点评):
找个有条件的大学。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在三维模型中仿真也可以,基本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的非标设备,有一个丝杆传动的私服电机也是抖动和异响,经确认问题为伺服控制器的自动振动抑制参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会转达给电控工程师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