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 这2张 40cr的金相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6-06-27):
大家好,这是2个40cr的材料,当然厂家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加工出来的工件是好的,  另一个不好!!就是换不同厂家的材料了,其它的都没变。
2个厂家的硬度,几乎一致,换算成HRC27吧。我们用这个材料是拉削,拉刀加工工件,加工出来不好的是有很严重的划伤,严重的有点像‘撕裂’那种。
哪位大神 能帮忙看看??  看看是材料的问题,还是热处理没处理明白。。。。。
400*的倍率。。。    哪种材料更适合拉削???

网友:
上面组织更均匀

网友(点评):
谢谢, 可是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上面的40cr,加工出来的工件不好, 有划伤!!!

网友:
这个论坛看金相的不多.建议楼主去木虫的材料专区发帖,那里有许多高校科研单位的

网友:
感觉根本就不是一个倍数的金相

网友(点评):
上边的是400, 下边记得是400,要不就是500,这个肯定。。。

网友A:
还望大侠有结果后能公布下结果。
目测,下图中存在偏析,因此,大颗粒的碳化物容易断裂,拉削中切屑的断裂效果更好一些。而上图从金相上看晶粒度更高,更均匀,韧性更好,拉削时会因为高韧性出现类似撕裂的情况。可以考虑用正火态切削。
个人观点。大侠有最终答案后还望能告知。

网友(点评):
牛逼, 上边第一张图的材料 不好

网友(点评):
下图的 材料加工的要好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热处理专业的??

网友(点评):
大侠,考虑用正火态切削啥意思??? 是不是 正一下火 把材料搞成大颗粒的, 容易拉削???现在的材料 还不均匀,你要是在其它位置,在取一块金相还是有变化的。要是有结果的话,我会回复的,但是过程可能有点长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B:
第一张图倍率有问题,是不是一百倍的,或者腐蚀太深了,完全看不出组织形态

网友:
推荐个热处理论坛 http://www.rclbbs.com

网友(点评):
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年热处理论坛没什么人气了,专家版主大多数都去了热处理之家,www.rclhome.com

网友(点评):
谢谢,,,,我听我们这里的热处理哥们说, 牛逼的金相专家40-100万一年,还找不到人。。。。。 大桥断了,切块金属看一看,就知道是啥原因。。。牛逼的老头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倍率有问题,是不是一百倍的,或者腐蚀太深了,完全看不出组织形态

这是 不同倍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望大侠有结果后能公布下结果。
目测,下图中存在偏析,因此,大颗粒的碳化物容易断裂,拉削中切屑的断裂 ...

大侠。
1。材料好不好我只能从组织上判断。大侠说不好,是机械性能不好,还是加工性不好。加工性不好,跟很多因素有关,刀具,加工工艺,组织状态等。
2。正火态切削,就是切削正火组织。就是大侠说的正一下火再加工,会比调质态好一些。材料不均匀,可能跟淬透性有关,也可能是本身缺陷。
3。静候大侠的结果。

网友(点评):
这个工艺好成熟了,专机。 现在 就是加工的件不合格,粗糙度一侧很糟。有拉伤。刀子,修了好多次,现在怀疑,每次的精车毛坯‘内在’不一样。40cr料是不是杂质多,还有如处理不过关。

网友(点评):
怀疑 组织形态有问题,不是适合拉削的组织,哈哈哈,自己认为的。。。。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
1。材料好不好我只能从组织上判断。大侠说不好,是机械性能不好,还是加工性不好。加工性不好, ...

没有指责大侠工艺的意思,只是表示一种可能性。
仅就金相本身来说,只能判断出上图晶粒更细小,回火索氏体组织,对机械性能有利。但对拉削来说,韧塑性越好反而越容易产生撕裂。仅以此判断。

网友(点评):
谢谢! 这句话有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