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主轴如何保证在同一条线上

楼主(2016-06-27):
    我看到过津上两主轴,双刀塔,两轴各做各的,互不干涉,主轴做好之后,背主过来接料,我想问一下,主轴与背轴如何装配在同一条线上
还有走心机

网友:
滑板和主轴箱是分体结构,然后像校正尾座一样校正吧。只是精度要求高一些,0.002左右。

网友:
在国内这种双主轴一般是两个床身的合体,导轨是两幅的分开的,互不干涉,主轴安装面在加工的时候是一刀过去的,相差不是很大,其实国内的双主轴是模仿的DMG,主轴是能动的,我们应该还到不了那个技术,不过我们自己生产的双主轴应该是省工省料的,一般带内置桁架用来卸料装料,带着料仓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工装慢慢调出来的,有个研究院搞了个四轴同动的,2个装配师傅光调这四个轴就用了一个多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