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尺寸链请教

楼主(2016-06-27):
   各位做工艺的大神,如下图纸分两序进行数控车床加工该产品(标注红线的部分需要进行加工)求教改图纸如何设置正确的机加工艺尺寸链

网友A:
这是铸件的轮毂吗?中间压轴承的?

网友B:
所谓的加工面从你这个图上看,不是由封闭环决定的,那么算工艺尺寸链的意思何在

网友C:
并不是闭环才有尺寸链  开环和闭环都有,闭环的相对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加工面从你这个图上看,不是由封闭环决定的,那么算工艺尺寸链的意思何在

前辈您好:这个是原图纸,现在我要把他转化成工艺图纸,且在工艺图纸上标注出合理的尺寸链来保证他在加工过程中可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需要怎么做!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闭环才有尺寸链  开环和闭环都有,闭环的相对复杂些

请问大侠这个的工艺尺寸链如何来算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铸件的轮毂吗?中间压轴承的?

大侠好眼力,这个是曲轴扭转减震器中的分零件轮毂,装橡胶圈和多楔带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这个是原图纸,现在我要把他转化成工艺图纸,且在工艺图纸上标注出合理的尺寸链来保证他在加工 ...

主要是高度的工艺尺寸链,外径倒好控制些

网友:
最近一段时间也开始搞机加,
1.夹外圆镗内孔24.5和31.5和端右侧2个平面
2.夹45.9车110轮廓。
或者做一个工装轴 吧 工件撞到轴上直接车轮廓。
毛坯是铸件你现出一个毛坯图 给铸件厂留加工余量

网友:
1.夹大外圆Φ107,车左端面,留余量;
车Φ39左端面,俩端面间的名义尺寸通过尺寸39.15、尺寸26.65算出,公差把26.65±0.2作为封闭环计算出;
车夹大外圆Φ107内壁见光。
2.三爪反夹大外圆Φ107内壁,靠紧左端面,
车外圆Φ110、Φ107到尺寸;
车右端面26±0.05到尺寸
车Φ45.9右端面26.65±0.2到尺寸;
车各里孔和外圆到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