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 钣金画基体法兰后,再画边线法兰,展开后圆角线为什么还在?如何去掉?

楼主(2016-06-27):
如上所说,千万别告诉我设置切边不可见,因为之前设置切边可见时展开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说的之前是哪个之前,拿出实例对比,让大伙看看什么叫千万别告诉我设置切边不可见。无对比无真相

网友:
把零件发到我邮箱,帮你分析361708047@qq。com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单位的电脑,没联网,u 口还封了,考出来有难度。。。不论哪个零件都会有这个现象,只要是钣金件,之前的就不会有

网友(点评):
那就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