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画螺纹截面的问题

楼主(2016-06-27):
用SolidWorks画螺纹截面,其中高度部分是不是计算出 如图所示大H尺寸 就可以了 多谢!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很明显,只有5/8H的部分是实际高。上尖角木有,下尖角是过渡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很明显,只有5/8H的部分是实际高。上尖角木有,下尖角是过渡圆弧

那您意思是要计算5/8H 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还用计算?公称直径和螺距一限定,还需要你自己算5/8H?

网友:
零侠别在意,之前不是已经有过警告吗,奇葩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提问的家伙连初中知识都没了。

网友: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建模上 在基础知识方面多下下功夫吧 建模再好也充其量只是个画图工而已不会有什么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