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定容空间柴油空气混合气体燃烧放热量和烟气量怎么算?

楼主(2016-06-27):
求助大神。。我是一个刚毕业的机械菜鸟,公司领导分了一个任务,(假设密闭定容空间V,我想算1kg 0#柴油在理想空燃比下完全燃烧产生热量和产生的气量),我看了一遍工程热力学,也在网上看了些资料,也没看出个门道,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公式来算能准确些。请大神指导!

网友A:
咳咳。这可不止单单的工程热力学,你还得算柴油燃烧分解产生的废气量。
全算出来要会时间的。

网友B:
条件不足,还需要知道系统初始温度,是否绝热,柴油状态(是否雾化,程度,因雾化要吸收能量),然后写热化学方程式,找尾气的定容比热,简单算出终点温度,得出结论,可以到这里结束,也可以再进一步考虑生成多少N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足,还需要知道系统初始温度,是否绝热,柴油状态(是否雾化,程度,因雾化要吸收能量),然后写热化 ...

  体积为V的密闭绝热容器,初始温度是:20摄氏度,柴油雾化喷入,假设我喷入1kg的0#柴油,按理想空燃比14.3混入空气,接下来我是直接用Q=m*q直接算燃烧产生的热量吗?
  烟气量是根据柴油的化学方程式算吗?柴油好像是没有固定的化学方程式。。。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一般都有个热值,可参考这个,或者按十六烷加一定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咳。这可不止单单的工程热力学,你还得算柴油燃烧分解产生的废气量。
全算出来要会时间的。

  柴油是种混合的燃料,没有固定的化学式,这得咋算他的燃烧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体积为V的密闭绝热容器,初始温度是:20摄氏度,柴油雾化喷入,假设我喷入1kg的0#柴油,按理想空燃比14. ...

  多谢大神,我要去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兄弟,好好学啊,领导给你任务有点难度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