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个压铸的模具,可以吗?

楼主(2016-06-27):
我想生产一种皮带扣头,就是类似下面这样的:
当然我的设计另有特色,和这个又有不同。刚刚申请了专利。
皮带扣头一般是锌合金压铸的,但是我没有生产条件,而且我也没必要专门弄个厂子。
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压铸的模具,要生产的时候拿到工厂里,做完了就拿回来。
这样的好处是:
1、可以先少量生产一些自己用。如果是工厂开模具,那么必然得大量生产才行。
2、不必担心工厂擅自动用我的模具。

有如下几个问题请高人解答:
1、压铸模具一般多大?2、同一个模具能不能安装在各种不同的压铸机上使用?这决定了我是不是被绑死在一个工厂里;
3、如果别人拿到了我的成品,是不是很容易用翻模或者三维扫描的方式,复制出同样的模具,而且其产品和我的模具一模一样?

网友:
只要你生产出来了,就会有人能模仿

网友:
非高人,十多年以前做过这些模具,仅仅是回答:

1、压铸模具一般多大?
     分为模胚,前后模芯(你这个就是模芯出来的),先有模胚尺寸,这个尺寸往往是根据产品大小,一出几,锁模力等决定的。

2、同一个模具能不能安装在各种不同的压铸机上使用?这决定了我是不是被绑死在一个工厂里;
     见以上。
     可以安装在不同(工厂)的机器上使用的。但是要满足这个产品的压铸条件。

3、如果别人拿到了我的成品,是不是很容易用翻模或者三维扫描的方式,复制出同样的模具,而且其产品和我的模具一模一样?
    肯定是很容易复制的。

网友:
山寨一个简单的皮带扣头有难度吗,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好吧

网友:
有样品肯定很好copy的,这玩意用失蜡模也很高效吧

楼主:
问了个专门做皮带扣的工厂,说我如果新开模具,要交2000元的模具费,看来这个模具也不贵啊。

网友A:
要交2000元的模具费,应该是失蜡模,压铸模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交2000元的模具费,应该是失蜡模,压铸模很贵

失蜡模的产品质量和寿命应该远逊于压铸模吧?

网友:
楼主上传个图片,保证分分钟被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