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 车床加工件的锥度偏摆问题

楼主(2016-06-28):
请教下,厂里加工电动三轮车的半轴,锥度跳动超5丝,有的达到7丝,请较高人是什么原因呢?谢谢用顶针固定中心孔,然后法兰处拧的螺丝杆 带动轴上的夹具驱动
车床型号 云机6150

网友A:
中心孔对研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孔对研过没有?

中心钻是两端一起下来的孔,其中一个跳动10丝左右,技术人员说没事。。。因为加中心钻的夹头 里面不是非常标准,而且也容易磨损

网友B:
尾座顶紧力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座顶紧力别太大

好的  谢谢。我待会去看下

网友:
中心孔,顶尖,鸡心夹头,刀具中心高度,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双顶 卡盘的顶尖的毛病 打下表

楼主:
感谢亲们的支持!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有以下几点:
1,通过打表,刀座跳动大,经查明 为法兰处驱动杆 没有在相对侧配重,出现颤动
2,在操作时 工人没有锁死尾座
3,顶尖个别跳动大,在一定高速度才稳定
4,工艺问题,颠倒了顺序,尽量减少工件自身产生的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