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带动两个辊子,如何实现两个辊子的速度差恒定?

楼主(2016-06-28):
如题

网友A:
电机出来接要一个接大轮另一个接小轮
或者两个接齿轮怎么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出来接要一个接大轮另一个接小轮
或者两个接齿轮怎么都行的

电机的速度也是变化的

网友:
驱动端用齿轮或者链轮。 速度差是多少, 齿数比就是多少

楼主:
上面的条件电机速度是变化的

网友B:
看你的应用在哪里,看能不能有别的思路;照着你现在的思路走下去我觉的很难

网友:
1.传动比不变,考虑保持输入速度恒定
2.参考CVT变速箱,传动比随时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应用在哪里,看能不能有别的思路;照着你现在的思路走下去我觉的很难

领导说用平带和同步带,靠平带打滑自动控制,辊子之间的薄膜张紧!

网友(点评):
打滑到什么程度,完全不可控,那速度就不可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用平带和同步带,靠平带打滑自动控制,辊子之间的薄膜张紧!

直接用可调阻尼轮可不可以?

网友:
干脆两个电机控制吧,省事

网友C:
请详细说明是两个辊子的线速度还是角速度差恒定。速度差是什么速度差。
假设一个辊直径大,一个辊直径小,两个转速相同,直径大小比值一定,那线速度的比值就定下来。电机速度怎么变,结果都一样。
假设两辊直径一样大,那是两个辊的输入转速不同,线速度也不同,但传动比定下来后,也不管电机转速怎么变,这个值也是恒定的。
v为线速度
ω为角速度
R为辊筒直径
v1=ω1R1
v2=ω1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详细说明是两个辊子的线速度还是角速度差恒定。速度差是什么速度差。假设一个辊直径大,一个辊直径小,两 ...

线速度之间的差值不变,而电机的转速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就是要求,电机转速怎么变,辊的速度不要变吗.

网友:
电机的速度变化是可控的还是在速差范围不可控的?
如果可控就用变速箱
不可控试试阻尼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详细说明是两个辊子的线速度还是角速度差恒定。速度差是什么速度差。假设一个辊直径大,一个辊直径小,两 ...

要求就是电机的转速变化,两个辊子的线速度之间的差值是一个定值

网友(点评):
看11楼,你再算一算,转速ω变化,线速度差变不变.

网友C:
看11楼,你再算一算,转速ω变化,线速度差变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11楼,你再算一算,转速ω变化,线速度差变不变.

是变化的,不是一个定值

网友(点评):
实在搞不懂,你这个说到底还是要求电机转速变化,辊的转速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11楼,你再算一算,转速ω变化,线速度差变不变.

辊的转速可以变,但是两个辊子的线速度差是恒定的

网友(点评):
贴上你的原理图,这样讨论方便些

网友(点评):
就是电机无任调到什么速度转,轮1永远比轮2线速度每分钟快88mm。(88是随意设定的)

网友:
  要使两辊间输送的薄膜有张力,靠辊面线速不同造成打滑来维持,要求不高或许可以实现,但是缺陷也是明摆着的:1.张力不能调节大小,线速变化时张力也不可控(以为在不同线速下保持恒定线速差就能使张力稳定是想得简单了);2.薄膜与辊面之间如果存在打滑,薄膜表面会有不同程度的拉花。
  只使用1台电机,线速可调情况下要控制两辊间的薄膜张力稳定,薄膜机械上有很成熟的方案:后辊动力由电机先经磁粉离合器再到辊筒,前辊动力由电机直联,两辊匀配上压胶辊。控制精度要求低时配手动张力控制器,可手动调节张力大小;控制精度要求高时要在两辊间加张力检测单元,配自动张力控制器。

网友(点评):
那样费用好大,老板的意思就是用一台电机就解决掉,电机是非用不可得,其余的钱省掉,敢想就能当老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用平带和同步带,靠平带打滑自动控制,辊子之间的薄膜张紧!

你们领导真会扯蛋,哈哈哈!

网友D:
楼主是意思是这样的吗?  是速度差值相等,而不是比值相等
假如A的速度 :当 A =5r/min      则 B=10r/min   速度差是 5 ;
                      当 A =10r/min    则 B=15r/min   速度差是 5 ;
                      当 A =15r/min    则 B=20r/min   速度差是 5 ;
                      当 A =100r/min  则 B=105r/min  速度差是 5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意思是这样的吗?  是速度差值相等,而不是比值相等
假如A的速度 :当 A =5r/min      则 B=10r/mi ...

是的,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回收废料的?

网友:
这是要和你的电机转速变化相配套啊?

网友:
汽车后轮转向机构,差动机构,这个是最靠谱的机构, 多少年老外总结出来的

网友:
调节带线状原料的张紧,不是用两辊的转速比吗?

线速减线速的值恒定???????

顺着看有点迷糊?倒推着看就很明了了。

低速转时,绝对是绷得太紧了。为什么?

前面只放了1m,后面要2m。因为这个恒定差值为1m。(暂且叫放大推理法吧

高速时,绝对是走越耷拉下来了。

前面放100m,后面要101m。。。

这种玩意儿,只能按限速比来玩的吧。

是不是前面转1圈,后面得转1圈 x 110%什么的?

后面的辊到底该加多少百分比,那得看材料本身的特性,那得看两根辊之间的距离,那得看两根辊之间有没有热变化。。。

慢慢试去吧。

网友:
抛开实际的应用,仅讨论速度差恒定这个问题:
匀速运动过程不考虑惯性,只和系统阻尼有关。就是说电机的动力经过一个阻尼系统传至托辊。因为电机的功率是恒定的,速度与力的乘积等于功率。力用于克服阻尼。调节阻尼就可得到不同的速度。
怎么调节阻尼呢?液力偶合器是一个典型的机器。或者用带传动弄两条不同摩擦系数的皮带。
前提是传动比一定,速度稳定。不考虑速度为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