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锯片,下料易断裂!

楼主(2016-06-28):
求教:在立式加工中心(850)上,锯片规格(70*1.5*36T),材料铝,材料宽度18MM,转速6000,进给400,顺时针单边切断!使用15个小时左右就会断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进给和转速感觉太大了

网友B:
你的锯片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锯片是什么材质

这个我得问下供应商,用什么材质好一些呢!

补充内容 (2016-6-28 11:42):
整体合金钨钢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和转速感觉太大了

恩,转速进给,建议给多少合适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得问下供应商,用什么材质好一些呢!

补充内容 (2016-6-28 11:42):

按照我的经验只要锯口部分镶合金就可以了,我们锯很少会出现裂开的,速度160--300都可以

网友:
哈哈哈哈,s1500f500高速钢,试试

网友C:
开切削液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的经验只要锯口部分镶合金就可以了,我们锯很少会出现裂开的,速度160--300都可以

我是在加工中心上用的,锯片直径70,厚1.5,转速几百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切削液了么?

开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加工中心上用的,锯片直径70,厚1.5,转速几百行吗?

这么薄不行吧

网友:
本人刀具生产厂家!你这也许和刀片材质有关系!需要用好点的刀片可以和我联系!qq894070423

网友:
刀具不对,切削时刀具不完全排出铝削,会有沾刀。时间一长沾的越多阻力越大

网友:
切削用量要看你的零件刚度,还又机床性能,刚性好,刀路正确,可以用6000转,6000mm/min,另外冷却要充分。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的

锯片断之前的最后一个活横截面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个人觉得进给降一点。

网友:
整硬锯片 15小时后断裂 我估计是锯片刃口磨损后切削力减弱导致 与锯片材质和各角度参数有关。数控刀具厂家QQ450969641 电联13585313872

网友D:
按你的加工参数来看,你是在高速磨锯片铣刀,你的线速接近1500mm/min,每齿进给不到0.002mm.

网友:
应该是转速过高或者进给量偏大,可以调节这两个参数再试一下。另外,冷却液也要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加工参数来看,你是在高速磨锯片铣刀,你的线速接近1500mm/min,每齿进给不到0.002mm.

每齿进给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