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取铝产品的机械手材料问题

楼主(2016-06-28):
铝产品需要用机械手夹取,铝产品不能夹伤。现在使用的是同样的铝材料机械手,但是铝材料磨损严重导致夹取不稳定,出现掉产品。请问各位论坛的老师还有什么材料是能不夹伤铝件,同时又不易磨损。

补充内容 (2016-6-28 13:10):
忘记补充了是压铸件,还要耐高温

网友:
橡胶怎么样,汽车轮胎耐磨吧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铝棒,壳体?还是薄壁盖?圆片?异形件?

网友A:
用高硬度的聚氨酯橡胶。

网友:
碳纤维呢?

网友:
夹手做成镶嵌的,定期更换,镶嵌部位用楼上说的聚氨酯橡胶,或其他,之前有加ABS   看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硬度的聚氨酯橡胶。

彭老,忘记说这个是压铸件,需要耐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彭老,忘记说这个是压铸件,需要耐高温

那么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增强聚四氟乙烯,把它做成可更换的镶块?
没有可能考虑可以耐高温的无机弹性体,世界上虽然研究者众多,目前还没有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