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面积平板怎么刮研”的一点点资料和思考

楼主(2016-06-28):
看了天水蓝版主的回复,感叹自己见识短浅,不过当时没理解为啥要用水平仪,怕丢人,没敢问(版主大人说:这个具体就不用说了吧, 都应该会)。想起来个事情,合像水平仪(好像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里面有用这个测平面度的实验,不过当时是阴天,我不靠谱的睡着了),车间好像没有这么高端的东东,找到了一个框式的,比划了一下,没搞懂又放回去了。过了几天,调试我设计的一个试验台,上面有两个减速箱要同心。打表两个减速箱之间高度差0.2,拆下来放到平板上再测,误差不到两丝。然后我就找老板扯皮,因为安装板是他找的外协,铣削的平面,有接刀痕,显然平面度有问题。然后抬杠,他说这么大的平面有点误差很正常,没有大平板不能铲刮,我说加工应该保证设计要求,并且吹牛说自己有办法搞好,不用大平板,他嫌麻烦没理我,想办法垫的(此处省略了各种扯皮和我的傲娇脸)。
事后他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刮平,我说不告诉你,哈哈。周一上班,有点心虚,怕他问我我说不清楚怪丢人的,就上网找资料,基本搞清楚了,资料见附件。

思考:

1.我果然是个话痨。
2.不管是外协的零件还是外购件,回来都要检查一下,尤其是有精度要求的。
3.装配精度有问题的时候最好从初始基准开始排查,因为它往往是最大的。
4.看到有趣的新知识最好一次把它弄清楚。
5.神奇的是,当我看到一个新知识或者技巧,一般一周之内就会用到,比如这次,以前也有过好多次,不知道社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补充一下,附件内容见图,没有积分的社友可以自行百度,挺好找的。

网友:
楼主找的这个资料描述的非常详细, 自己看很容易看懂。
其实水平仪检测的原理特别简单, 操作上也非常方便。而且精度也很高。
实际操作中, 如果要出数据, 就是用资料里的那个方法,
如果要铲刮找平, 我们都是用坐标纸直接描线。 这样一条线画出来, 高高低低非常清楚哪里是高山需要刮掉哪里是低谷保留不要动。

现在高级的设备多了, 这种古老的方法是不是被淡忘的?

网友:
以前, 大理石平台不够普及, 高精度的平板普遍是铸铁的, 刮削是必须的,并且要定期检测。 所以大厂里都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包括大型设备导轨安装调整等
我还记得我在工厂时, 经常看到计量室检测平台。小尺寸的平台精度都非常高,刮削的刀痕, 小的像小米粒一样。灯光下闪闪发光那种感觉。  500见方的平台 测一遍平面度都要几个小时。 后来有电子水平仪直接输出读数了效率高很多。
现在 大理石平台普及了,精度高 也便宜,耐磨性也挺好,高精度刮削少多了。估计工厂里都不太容易见到了。

网友:
呵呵,你老大心虚哪。
心中有数,就不怕他们瞎扯。
很好,这样弄了几次,老大就让着你。

楼主:
仔细想想其实挺惭愧的。读书的时候是有教过的,有老师指导,有好用的仪表,就是没有求知的心。
感谢两位大侠的鼓励和鹰大的加分,再有类似的东西我也都记录好并分享。
网上看到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网友:
穆尔的书里介绍铸铁平板是采用三块板互相研配得到的。

有一次见到计量局的人过来检测大理石平台,是采用电子水平仪来测量的。

网友(点评):
穆尔的书里介绍是没有测量手段,原始的精度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小平板可以三块,大的不行,没有操作性,而且你一吊,一放,变形怎么说?

网友(点评):
平面度测法有很多种,俺见过的,要求最高的是干涉法测,但那个平面很小。

网友(点评):
上礼拜,泊头的来俩女的修平板,大概1米5见方。速度很快,也不划线,但过程是标准过程。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机械精度基础》吗?刚刚搜到的,网上一大堆穆尔。

网友(点评):
螺旋,大平板,有用平尺晃的,也有环形圈套的,检测都用干涉仪了。用水平仪。起码两个,一个是基准参考,一个是测量。

网友(点评):
所谓穆尔的书里的A/B打表,真正看懂了,也就不得不跪拜了。呵呵

网友(点评):
平尺,关键那个领头的女的手感很好,点均匀了,她就说可以了,要验收就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