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叉滚子轴承是怎么组装的

楼主(2016-06-28):
最近设计的时候用到一些交叉滚子轴承,感觉很好用
很想知道这种轴承是怎么组装起来的,请教!!

网友:
这种轴承,用在什么地方?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回转支撑

网友:
外圈上有个填球塞,把填球塞取出,滚子从填球塞孔往里一个个塞进去;保持架是隔片,也从填球塞孔里塞进去。

网友:
      原来一套是三件,外环,上环和下环。上下环之间有垫片,可以调整间隙,现在都做成两件的了,完全靠加工精度。间隙是不可调的

网友A:
跟回转轴承区别是什么?

楼主:
大概了解了,多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回转轴承区别是什么?

没区别

网友(点评):
不会吧,没区别,还生产两种产品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回转轴承区别是什么?

交叉滚子轴承是回转支承轴承的一种。

网友(2016-08-18):
外圈有一个圆柱型孔,将辊子按顺序放入后再将工艺孔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