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系统散热功率的相关计算

楼主(2016-06-28):
一机器人动力系统采用发动机与恒功率变量柱塞泵作为动力系统,发动机功率18KW...柱塞泵相关参数如图所示,因不知道负载端的具体工况,想请教下做过这方面设计的有经验的大神,这个系统的散热功率大概是多少?给出一个参考值即可,我好对散热器进行选型

楼主:
大家有知道的给我一个大致的区间值,谢谢

网友(2016-12-16):
一般情况下,液压系统的散热功率就是泵功率的20%-30%之间即可

网友:
我没做过机器人的设计,但是一般的液压系统选散热器的话都是需要知道系统的发热功率和散热功率的,发热功率=Pp(1-η),Pp是泵的输入功率,η是泵的总效率;散热功率=KA(t1-t2)*103,K是油箱散热系数,A是油箱散热面积,t1是系统工作介质温度,t2是环境温度;再由式Ac=(发热功率-散热功率)*103/Kc△tm,查散热器样本选型,Ac是散热面积,Kc是散热系数,△tm是平均温升。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