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螺丝控制

楼主(2016-06-28):
打算用一个伺服电机来同时拧2颗螺丝。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可行,因为同时将两颗螺丝锁紧不可能正好转同样的圈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因为同时将两颗螺丝锁紧不可能正好转同样的圈数

也不能说不能实现,伺服电机只是提供动力(是否其它电机成本会更低),
可以将动力分配到两个单元,两个单元各自有控制装置,保证各自的扭矩。

网友:
可以,螺丝拧紧不要用圈数定义来设计,不科学,也不合理,  设定扭矩来控制加一个机构旋转机构,电机一般的都可以了,

楼主:
我当时写的信息太少了。完整要求是,将2颗紧定螺丝拧入一定的深度,公差在0.5mm以内。所以我打算用伺服电机来控制。现在问题是一次性拧2颗,还是拧一颗,移动一次,再拧一颗。
2颗同时拧,就2楼的问题。不能保证转的圈数一样,深度也不一定能保证。
一颗颗拧,担心移动造成定位不准。
有点小纠结。

网友(点评):
拧螺丝一般都是靠扭矩和角度确定是否拧到要求,不能看圈数,如果看圈数,你怎么保证两个套筒同时套在螺丝上。伺服电机控制好像也没有看圈数的

网友:
建议一颗一颗地拧,简单,

网友:
现在的电动拧紧机应该都是伺服电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写的信息太少了。完整要求是,将2颗紧定螺丝拧入一定的深度,公差在0.5mm以内。所以我打算用伺服电机 ...

伺服电机可以通过旋转的角度和扭力来计算拧入的圈数。
就是想省钱。不然直接买一个伺服拧紧轴,要10来万。自己搞搞,3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说不能实现,伺服电机只是提供动力(是否其它电机成本会更低),
可以将动力分配到两个单元,两个 ...

这个结构是不是用齿轮结构,我看到攻丝机上有多轴器。不知道结构是否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说不能实现,伺服电机只是提供动力(是否其它电机成本会更低),
可以将动力分配到两个单元,两个 ...

我的意思是当其中一颗拧紧了,另一颗还需要继续拧,伺服电机需要继续旋转,拧紧的那颗锁螺丝机构该怎么设计?

网友:
最好两把扭矩枪

网友(2016-09-18):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当其中一颗拧紧了,另一颗还需要继续拧,伺服电机需要继续旋转,拧紧的那颗锁螺丝机构该怎么设 ...

那你要伺服电机做什么?
类似拧紧轮胎的气动拧紧枪,超过扭矩会空转,用同一个电机带动两个这种结构能实现吧。
大扭矩好实现,小扭矩难。

网友:
类似多轴钻孔机械。

网友:
可不可以加个编码器试试,就是这个有点复杂了,不知道你这成本预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