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来讨论,电缆固定头如何能密封呢?

楼主(2016-06-28):
大家好,现在设计到一些电气、电缆接头的问题,需要机械这边选型。
先看看结构:

看起来应该是端面密封,靠密封圈贴紧安装面。可是有一个问题,轴线方向上水会从螺纹(很多公司这里都是一般M螺纹)处渗入到里面,螺纹面能和密封圈完美贴合防止水渗入吗?貌似很难吧,又如何做到ip68(厂家宣传的达到标准)的密封呢?
望大侠讨论解惑

网友:
要防水,线就都从下边走

网友:
密封的是  端面 , 而不是螺纹

网友:
这个是我们的电缆头,大侠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没怎么看懂线如何被包络紧,而密封的?

网友:
楼主,你再仔细看看格兰头的结构,螺纹上有垫的是拧在箱体上的,胶垫管密封,锁紧电缆的螺纹根本不牵扯密封,芯里有个胶筒包紧电缆,这个胶筒是可换的,对应不同线径。

网友:
是不是螺母装错位置了?假设板子上开个孔,一面是垫圈和这个零件,另一面是螺母固定?

网友A:
非得找个最难密封或无法密封的玩意儿来玩密封???

图中主体的外六角大他两三个号,就可以直接当法兰用了啊。不能用这种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反正我是不会让机械设计来选型,关注的点不一样。吃过几次亏,就再也不上当了。选的汽缸,带的开关线长300毫米,这不坑爹嘛。
就说这个电缆密封圈,看上去都差不多,但细节就决定实际的效果,随便选一个,就等着哭吧。
楼主如果不差钱,那去看看浩亭的样本,值得拥有。一个在生产现场使用超过10年的电缆密封圈,洗干净了,拧开,那密封体舒展开来,就和新的一样,看着就舒服,这就是品质。这不是整天玩粗老笨壮的机械人能理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不会让机械设计来选型,关注的点不一样。吃过几次亏,就再也不上当了。选的汽缸,带的开关线长300 ...

我们电缆接头都是用浩亭,非常好。不过浩亭没有这东西卖,电缆固定头,防水开关之类都没有。

网友(点评):
把我整得有点懵啊,你不是要图片上那东西吗?浩亭怎么会没有呢。你查下09 00 000 5183是什么。

网友(点评):
对,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得找个最难密封或无法密封的玩意儿来玩密封???

图中主体的外六角大他两三个号,就可以直接当法兰用 ...

如果线走上面,你只靠螺母当法兰面行吗?密封垫只能封端面,水顺着螺纹近伸进去了。

网友(点评):
墙壁面+密封软质垫+法兰面,这个中间跟螺纹有啥关系啊?除非,带锥度的管螺纹孔没功够深度或没人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不会让机械设计来选型,关注的点不一样。吃过几次亏,就再也不上当了。选的汽缸,带的开关线长300 ...

螺旋侠,顺便问下,你了解拨动开关和信号灯(寿命100万小时)国内防水做的好的,其实就是有个较好的法兰面+密封圈就行,我找很久没找着。基本都这样的(如下图),这没法密封呀。推荐你知道品牌。

网友(点评):
没用过这种开关,你可以查下和泉的HW系列,看看里面有没有摇杆开关。上面有个皮套。防护等级IP65。按钮,指示灯什么的,施耐德,西门子的都可以。时力高的也很给力。

网友(点评):
嗯,非常感谢,我找找看和泉和时力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