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路板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6-06-28):
PCB电路板要加工, 固定方式打算用压, 因为才1mm 所以估计压力不用很大, 想问问如果我下面用铝板, 上面也用铝板, 铝板上面贴什么东西比较好?现在用的是海绵胶带, 都是用剪刀剪得, 这样的话东西虽然能用但是很难看。
不知道有没有能加工, 又比较软的材料?

网友:
硅橡胶啊,直接粘合,很常见的工艺,如果选用导热胶垫来压,顺便还能起散热作用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直接自己做个模具砸?

网友(点评):
粘合是话是用胶水吗

网友:
要是批量大,可以做个治具,利用电路板上的定量销孔。

网友(点评):
就是大批量生产当中用的呀。 我就是在做治具 要压。

网友(点评):
加工什么,钻孔?锣外形?

网友(点评):
分板机哦

网友:
PU-聚氨酯,耐腐蚀,有弹性,价格便宜,可以打沉窝,可以502胶水。

网友(点评):
嗯 现在可能就用这个了

网友:
电木吧 加热熔胶 拆起倒酒精 一下子就脱落 不会有伤材料 而且拆后也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