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稳定低压溢流阀

楼主(2016-06-28):
       各位大侠,本人需要寻求一款常温空气压力超过100mbar,就自动打开泄压的溢流阀,要求稳定,寿命长,工作环境为常温的普通压缩空气下,请各位大侠提供建议,谢谢

补充内容 (2016-6-29 10:44):
补充一下,压力100mbar,就是0.1个大气压

网友A: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您好,用在一种仪器上,主要为了保护仪器中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B:
“空气压力超过100mba”。这压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压力超过100mba”。这压力是多少?

您好,100mbar就是相当于0.1个大气压

网友C:
精度是多少,开启速度,流量多少,是相对大气压还是真空,这么低的压力可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是多少,开启速度,流量多少,是相对大气压还是真空,这么低的压力可不好找。

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这么的溢流阀,技术参数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想向了解现有成熟产品的技术参数。不过本人觉得,精度最好是±5mbar以内;开启速度方面,我现在是采用电磁阀控制泄压,希望能够比电磁阀反应速度开,最好在10ms以内,流量要求不大,是相对大气压,也就是比大气压高0.1个大气压的空气压力。

网友(点评):
建议你还是用电磁阀吧,用一定精度的压力传感器触发,低压溢流阀不好调整,容易振荡,摩擦也不好处理,我设计过溢流阀有很深感受,还是电磁阀更稳定可靠。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的建议,我现在就是采用比较精密的压力传感器,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传感器才想寻找看有没有更理想的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