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和轴以及轴承座安装问题

楼主(2016-06-28):
加工了一根轴和一个轴承座,轴承内圈配合选k6,轴承外圈配合选H7。身边没有什么工具,就按照轴承卖家的建议用榔头敲击轴或轴承安装,可是在轴安装轴承时,敲了好久卡在一半进不去,无法到轴肩位置,拆也不好拆了。而且轴另一端由于敲击,端面直径也变大了点,无法装入另一个板子的孔内(原先能很容易的进去,时H7/h6的配合)。
可能写的比较乱,有两个问题:
1.轴和轴承卡在一半,该如何继续安装。
2.轴另一端能否用砂纸什么打磨下,减小直径,方便安装。
(轴和轴承座材料都是45#钢)。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了  砂纸磨一下的方法也是可以

网友:
有这个折腾的功夫,买个压床,做几个压套。,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
怀疑你安装时垂直度有问题

网友:
砂纸不好……用拉丝布……

网友(点评):
拉丝布是什么?

网友:
公差准确的话,应该是敲偏了

网友A:
k6怎么装你还是查查吧?那位砂纸的兄弟既然砂纸了还有k6了吗?

网友:
有大侠科普下这个轴干嘛用的吗?

网友B:
安装之前抹油了没?先从反方向敲击下来吧,把配合面磨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k6怎么装你还是查查吧?那位砂纸的兄弟既然砂纸了还有k6了吗?

见一楼---“轴另一端能否用砂纸什么打磨下”
砂的不是与轴承配合的k6!

网友:
1热套
2空心套敲击

网友C:
1.k6不该这么紧,尺寸准么?
2.敲打时偏斜。

网友D:
有两个问题:1.安装方法不对,把轴端打肿了,就不是一个装配钳工师傅的活。2.在实际中不能看你的设计尺寸,要看零件实际加工后的尺寸符不符合图纸要求,零件表面光洁度合不合格。直径15的轴,+0.012mm,应该很轻松的敲进去了。

网友:
可以用台钳压进去,敲击轴承受力不均,偏一点就不好进去了

网友:
以前做过汽车轮毂轴承的压装,过盈配合。
压装过程可沿用的装配: 做个压装套,内孔跟轴松配,压住轴承内圈,压装套上部用一块板垫着,轻轻均匀敲击。

网友:
15的k6公差带在+0.010~+0.012

网友E:
我建议哦,如果实在搞不定就用油煮一下轴承吧,如果保持架时塑料的,千万不要煮的时间长,油温不好控制,升高个30度左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之前抹油了没?先从反方向敲击下来吧,把配合面磨光一些

没有摸油。

网友:
找个比轴稍粗一点的管子,撑住轴承内圈,
找个比轴细一点的棒垫轴上,一锤子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6不该这么紧,尺寸准么?
2.敲打时偏斜。

准的,应该是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问题:1.安装方法不对,把轴端打肿了,就不是一个装配钳工师傅的活。2.在实际中不能看你的设计尺寸, ...

的确是门外汉,第一次装轴承。
之后找了了个老师傅硬是敲进去了。
敲肿的那边想用砂纸或者楼上说的拉丝布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哦,如果实在搞不定就用油煮一下轴承吧,如果保持架时塑料的,千万不要煮的时间长,油温不好控制,升 ...

还是硬敲进去了,损伤要比你的方法要大保持架是轴承外面的密封防尘圈么。

网友:
可否把轴承冷冻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轴承已废,可以重做了

网友(2016-08-22):
敲装时没有轴向定位,敲装冲击使轴承发生了倾斜,一般我们搞这些东西都是做个套筒用压机垂直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