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方便简单的检查自动拧螺丝机的螺丝是否拧到位

楼主(2016-06-28):
螺丝拧到位的话,弹簧垫片应该是压紧的,如果没到位,螺丝尾部应该凸起一点,但是这个凸起量很小,有什么方法能够简单,低成本的检测是否拧到位?
成本不大于1000RMB就行。
用光槽一类的感觉稳定性不佳且不易调节,如果更换了螺丝刀头的话还需要重新标定到位位置,比较麻烦,求相对简单点的传感器,控制元件为PLC

网友A:
伺服拧紧枪,检测扭矩和拧紧角度,采用转角控制法,汽车行业用的很多,但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拧紧枪,检测扭矩和拧紧角度,采用转角控制法,汽车行业用的很多,但是很贵。

螺批用的是普通奇力速的,扭矩是有保障的,关键是看螺丝有没有拧到底,有时候差一点,弹簧垫圈没有压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批用的是普通奇力速的,扭矩是有保障的,关键是看螺丝有没有拧到底,有时候差一点,弹簧垫圈没有压平

伺服拧紧枪会检测扭矩-角度曲线,可以根据曲线的斜率判断是否有正确拧紧。

网友(点评):
插一句,大侠,为什么螺牙缺陷和漏加工的最终扭矩是合格的?

网友(点评):
因为他有前提条件都是扭矩OK,而且一般扭螺丝的扭矩是设定好一个OK的值才开始干活的嘛。 但我还是没搞懂伺服拧紧枪是通过什么原理来给出结果是这个角度的过小了?

网友(点评):
扭不动了,就认为拧到头了,就合格了,角度应该是旋转圈数(总脉冲数)吧,但是我觉得图中过大过小好像反了。。。

网友:
扭矩,转矩,力矩,过载,安全离合,相对运动,电检测到PLC.
判定 扭矩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拧紧枪会检测扭矩-角度曲线,可以根据曲线的斜率判断是否有正确拧紧。

角度问题就是与正常螺丝拧紧时电机拧紧角度比较

网友:
之前给长城汽车开发过一块电路板,装在电动螺丝刀的机身上,作用就是采集电动螺丝刀的扭矩到达信号,扭矩到了它自身的离合器会打滑,会发出信号,采集这个信号就可以了,一个是扭矩达到符合工艺要求,一个是计数。同时电路板带有蓝牙传输模块,可同步到手机APP,传输到管理者,并可生成报表,监控并提前发现问题,非常方便,智能。电路板非常小不影响电动螺丝刀使用哦,有兴趣可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度问题就是与正常螺丝拧紧时电机拧紧角度比较

角度是指总的圈数吗?还是拧紧时候的 绝对角度?绝对角度感觉不可控的啊,谁知道转到什么位置

网友C:
自动拧螺丝设备都是带调节的,比如调扭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角度是指总的圈数吗?还是拧紧时候的 绝对角度?绝对角度感觉不可控的啊,谁知道转到什么位置

设定一个角度(圈数)范围为正常拧紧;低于范围就是浮高,没有拧进去;高于范围就是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一个角度(圈数)范围为正常拧紧;低于范围就是浮高,没有拧进去;高于范围就是滑牙

这个圈数很难界定,谁知道第一牙是什么时候开始拧进去的?谁又知道螺丝刀和螺丝尾部什么时候对刀对上的?弹簧垫片差几十丝没拧紧(前提是扭矩肯定到位了),角度的偏差和之前说的第一牙,对刀,很难区分

网友(点评):
一般的做法是,先预拧到一定扭矩。在此扭矩的的基础上达到需要的扭矩。并同时记录拧了多少圈。同时加入LVDT 测量进入深度。 就可以了达到一般的要求了。太深奥的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拧螺丝设备都是带调节的,比如调扭矩

扭矩是肯定有的,或者用伺服电机,或者用定扭螺丝刀,关键是最后那几十丝

网友:
想想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加传感器检测电批头下降位置

网友(点评):
测量差就那么几十丝,螺批头和螺丝尾的配合高度差不知道多少,螺丝尾本身的高度误差不知道是多少,工件本身的绝对高度差可能也有二十来丝,唉,难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拧紧枪会检测扭矩-角度曲线,可以根据曲线的斜率判断是否有正确拧紧。

简单说 因为都拧不动了(都达到设定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 因为都拧不动了(都达到设定扭矩)

回复错了 晕

网友(2016-10-06):
螺丝枪最简单的就是气动枪和普通电枪,这个精度可以到5-7%左右扭矩精度范围,这种通过机械的方式做到扭矩可预先设定,到了扭矩后会自动停止,通常扭矩用扭力计校验,每次开班检测,但是扭矩是无法实时监控,这种应用有的产品可以配一个ok的信号输出给plc,国内的我见过2000一把的的,工业级的应用通常每把成本1-3万,大多情况下,无安全要求的场合是可以使用的,如玩具上的某个固定螺丝。
另外就是伺服螺钉枪,精度可以到3%的扭矩甚至1%,这个就是DFMM说的这种实时监控扭矩和角度的应用,品牌 力士乐或者DDK,德派都有类似产品。成本数量级在10w一把左右,汽车行业常用,这里又分为两个标准,标准1简单的解释就是刹车系统上使用的螺钉,标准2适用于内饰条上固定的某个螺钉,
至于垫圈的高度的检测,建议使用位移传感器,使用角度是很难完全避免问题的,因为找正需要的角度有时是你无法控制的

网友:
你这种检测是否垫圈漏装一般用位移传感器就好了,加个控制器和设计,调试工时,1000块应该是不够的。
用视觉也是一种方案,可以先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拧紧枪会检测扭矩-角度曲线,可以根据曲线的斜率判断是否有正确拧紧。

不同的规格和材质的螺丝应该有不同的拧紧角度吧?那么怎么确定这些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是指总的圈数吗?还是拧紧时候的 绝对角度?绝对角度感觉不可控的啊,谁知道转到什么位置

肯定是开始接触后的拧紧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拧紧枪,检测扭矩和拧紧角度,采用转角控制法,汽车行业用的很多,但是很贵。

多少钱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