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这是什么?急

楼主(2016-06-28):
这是什么东西  最好能告诉我型号 谢谢了

网友:
德国易福门(ifm)的东西,这是和什么装在一起的?上面的信息看不到,你上ifm官网一查型号不就有吗?

网友:
  传感器吧。上面字母看不清楚。你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看接线图像接近开关。

网友:
有点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