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 明细表单重和总重设置?江湖救急

楼主(2016-06-28):
SW2014怎么设置 单重和总重,例如某一行零件3个,单重A, 总重一行的方程式如何编写啊?
望高手帮忙啊,谢谢啦。我写了几次不好用: ='单重‘*’数量‘  ,这么写了不好用

网友:
建议不要搞这个,用处不大,还特别费劲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我用现成的,可以分享一个给你,你研究一下应该搞得定

网友(点评):
谢谢啦哥们 非常之感谢啊

网友(点评):
人有千日好啊!呵呵,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现成的,可以分享一个给你,你研究一下应该搞得定

好兄弟啊,分享一个

网友:
楼主大方向对的,看看是不是输入法或者字符问题!

网友(点评):
是输入法的问题,解决了,呵呵。谢谢帮忙

网友(点评):
我问你个问你,你的明细表了,单重一列 怎么把kg符号去掉,我的每个单重列里的数值 全带 kg

网友:
没看到你的模版,这个带KG问题应该是编辑模版的时候的问题,KG没有链接,只是KG前面的值链接了,把KG删掉就可以了!
如果KG是链接的,那样最好。因为现在我碰到的问题就是,有的零件很大(箱体一类),几十KG,有的零件很小(隔圈一类),几g。如果统一成KG,那样会导致隔圈的质量全部变成0;如果统一成g,会导致箱体的质量位数特别多。

网友(点评):
大概懂你的意思,问题是材料明细表选项里,没有找到kg这个字母;你说的大件和小件质量绝对是个问题啊

网友B:
可以把我用的模版发你一份,你对比看看到底是哪边问题,不过是我自己做的,简陋了点,别笑哈!。
大概想了一下,是你零件的模版设置有问题,去零件的属性,把质量那一栏的KG删掉。胆子真肥啊,直接加KG,要是零件的单位是g,一个小隔圈就是几KG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我用的模版发你一份,你对比看看到底是哪边问题,不过是我自己做的,简陋了点,别笑哈!。
大概想了 ...

这是我的零件模板,没有kg 啊

网友(点评):
你看看配置特定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实在不行,把你企鹅号给我,发你一份我的模版。

网友(点评):
好的,我看下:71053232

网友(点评):
你的是2014么?

网友(2021-04-19):
大哥我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小键盘的*也不好使啊

网友(点评):
你这洛阳铲可以啊,五年前的帖子给挖出来了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我用的模版发你一份,你对比看看到底是哪边问题,不过是我自己做的,简陋了点,别笑哈!。
大概想了 ...

kg你手工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