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如何加工上面的圆弧槽?怎么设计夹具?

楼主(2016-06-28):
这是我的课设,大家帮帮忙吧。老师什么东西都不讲,,,让我们自己做。。。

网友A:
加工中心铣

网友:
三爪卡盘夹着上数控铣床编个程就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铣

我们必须用普通机床设计夹具铣

网友:
可以铣,夹持外圆端。

网友B:
画个图示意一下,有很多细节没有处理,比如夹紧方式什么的。

网友B:
这种方法需要装夹三次,改变工序可以只装夹两次,不过对称度不好。
方法是,先对刀至中心,铣沉孔1,完成后移动一个中心距,直接铣出槽2,转180°后对刀,铣槽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图示意一下,有很多细节没有处理,比如夹紧方式什么的。

感激淋涕啊!
不过资料暂时下载不了。、、

网友(点评):
留邮箱吧,就是pdf版图纸。没传CAD的,怕你偷懒,呵呵。

网友(点评):
是“感激涕零”,工程技术人员要严谨哦。不过不用涕零,希望你加入自己的思考,处理好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需要装夹三次,改变工序可以只装夹两次,不过对称度不好。
方法是,先对刀至中心,铣沉孔1,完成 ...

我们要设计一个夹具,我对此一点概念也没有。
夹具上是不是要把分度头集成在一起啊?

网友(点评):
你是什么专业的啊,为什么会一点概念都没有呢?这应该是工艺学的课程设计,没有讲过分度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要设计一个夹具,我对此一点概念也没有。
夹具上是不是要把分度头集成在一起啊?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YnZpr30pglv0Ed74LLXdkt0i8SV1IcSAo72JrMTqWCI3qUpxHUO3EVmWsc8zsmuTd5bm_bFtvtZjInv-MGy_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激淋涕啊!
不过资料暂时下载不了。、、

哈哈,偷懒不了。。老师让我们手绘!!
29298463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YnZpr30pglv0Ed74LLXdkt0i8SV1IcSAo72JrMTqWCI3qUpxHUO3EVmWsc8zsmuT ...

那你的意思是不需要讲分度头集成吗?夹具上只需设计定位、加紧、对刀元件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看你们怎么要求的吧,你先了解一下,然后再思考要不要加介绍。对刀不需要额外的零件的。直接用三爪卡盘夹住铣刀也行,把百分表吸在主轴上打跳动也行。如果是实际生产这个零件,加工这一个夹具就够了。

网友C:
怎么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不到图片

可以看到啊。没问题啊。。

网友:
回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啊,

大神,有没有现成的相关的方案啊?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个图示意一下,有很多细节没有处理,比如夹紧方式什么的。

好办法,我看楼主三维图上中心有个孔,如果是通孔,穿个螺杆压紧的话,效果能好些。

网友:
哥们: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个图尺寸全部发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