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请教非标内螺纹加工方法

楼主(2016-06-28):
内螺纹大小为M12,螺距为4mm的双螺纹加工方法

网友A:
不是批量的话,上车床车就是了。普通车工应该掌握的技能,哪有什么需要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批量的话,上车床车就是了。普通车工应该掌握的技能,哪有什么需要请教的。

我们的供应商说,这个零件螺纹大小才M12,加工内径太小了,螺纹车刀放不进去

网友(点评):
多头丝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供应商说,这个零件螺纹大小才M12,加工内径太小了,螺纹车刀放不进去

不对啊,就算是多头丝锥,那也应该是标准的螺距。我这个M12的内螺纹,螺距为4mm,是个非标的螺距,所有才感觉有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供应商说,这个零件螺纹大小才M12,加工内径太小了,螺纹车刀放不进去

导程4毫米的双头螺纹,螺距2毫米,螺孔内径10毫米。虽然没有说,这种螺纹应该用在螺母上,通孔,长度有限。
普通三角螺纹,导程角6.6°,刀杆可以做到7.5到8毫米,用10*10白钢条手工磨螺纹刀。

低转速,浓切削液车削,哪有不好做的事情。

网友:
螺纹车刀 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程4毫米的双头螺纹,螺距2毫米,螺孔内径10毫米。虽然没有说,这种螺纹应该用在螺母上,通孔,长度有限 ...

万分感谢,方法学习了,供应商表示马上加工。我这个零件是快锁上的螺纹销套。螺纹长度20MM,导程8mm,螺距4mm。

网友(点评):
是我错了,你说的是螺距4毫米,导程8毫米的双头螺纹,我理解为导程4毫米的双头普通三角螺纹。不过,你标注的M肯定有误,这样的螺纹是不可能的。请给出图纸,然后看看能否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方法学习了,供应商表示马上加工。我这个零件是快锁上的螺纹销套。螺纹长度20MM,导程8mm,螺 ...

就是这个图,麻烦帮忙看看能不能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图,麻烦帮忙看看能不能加工。

这图纸是谁设计的?
在图纸上测量了所画螺纹的底径,是10.2。看来应该是我理解的那样,所谓螺距4其实是导程4,螺距为2。

这样的螺纹应该是可以车削的。
给出用白钢条磨出车刀的造型SW2013文件,磨刀时按造型步骤。车刀安装,刀尖高出螺纹中心0.5。

网友(点评):
机夹车刀7毫米的有卖 挑M12应该行

网友(点评):
有双头螺纹用的刀头吗?刀头定制如果不麻烦,当然可以选用。

网友:
非标车刀可以加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标准、非标都可以,就是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是谁设计的?
在图纸上测量了所画螺纹的底径,是10.2。看来应该是我理解的那样,所谓螺距4其实是 ...

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画的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