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输出sw文件出错

楼主(2016-06-29):
请问smc,亚德客输出SolidWorks文件时老是这个提醒,只能用stp图输出,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SW的版本不受支持,大概……
这种自动输出SW 、pore的文件的一般版本都是要对应的吧……

都是直接STP没输出过

网友:
输出中性格式,貌似Solidworks的直接生成不了

网友:
要先启动solidwork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