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咬合力计算

楼主(2016-06-29):
如图所示,齿轮在油缸的作用下往上升,升到齿条位置时齿轮旋转,从而带动物体旋转,我该如何计算齿轮齿条的咬合力,保证能带动物体旋转呢?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看不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A:
你先要确定旋转的负载有多大,计算出需要多大扭矩或者力才能驱动需要旋转的负载,然后再校核你初选的齿轮齿条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确定旋转的负载有多大,计算出需要多大扭矩或者力才能驱动需要旋转的负载,然后再校核你初选的齿轮齿 ...

扭矩这些我都可以算出来啊,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扭矩那么大选的齿轮齿条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