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辊道输送线如何实现转弯

楼主(2016-06-2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摩擦辊道输送线如何实现转弯,图上这种

网友A:
看书,书上都有答案

网友:
模仿转弯滚筒吧。

网友:
可以做一个转台把托盘和工件转到另一段线体上,也可以做弯辊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书上都有答案

大侠推荐一下吧。

网友:
很简单,转弯的地方,滚子是锥形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