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可以镀黑铬处理吗?

楼主(2016-06-29):
如题。技术要求上标了镀黑铬处理。采购说镀不了。之前镀硬铬都可以。查百度也没查出所以然来。求助大家!

网友:
我认为可以,因为SKD11 属于合金工具钢。 轴承钢,钢件,不锈钢应该都可以低温镀黑铬。
.

网友A:
防锈?还是美观?

仅从提高硬度来说意义不大

网友:
黑铬镀层除铝外,对其他常用基体金属的结合力都很好。黑铬镀层的热稳定性高,加热到480℃外观不发生变化。黑铬镀层的耐蚀性虽优于普通镀铬层,但该镀层一般都需有基体的打底镀层,虽然在铜和黄铜基体上能直接镀黑铬,的确也有这样做的;我们避开电化学腐蚀不算,就是从物理因素考虑这样做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黑铬镀层与铜或黄铜的热膨胀系数差距很大,如果不用底镀层,则日久黑铬镀层就会开裂,并从基体上脱落下来。因此黑铬的抗蚀性主要还是取决于基体镀层的质量,较合理和较常用的底镀层为镀镍层。不锈钢镀黑铬也较多,但不锈钢由于表面是严重钝态的,所以不锈钢上镀黑铬,应该先在高氯化物的镀镍槽中镀冲击镍,如果黑铬层还有外表较光亮的要求,则还需镀上一层光亮镍层,然后在光亮镍镀层上再镀黑铬。(摘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锈?还是美观?

仅从提高硬度来说意义不大

镀黑铬是因为做的治具,需要CCD检测,黑色便于检测成功。又由于对硬度有要求,没有采用发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