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加工机床电器元件老坏。

楼主(2016-06-29):
    一个客户,买来哈斯机床来加工石墨。    众所周知,石墨粉尘进入电柜,会导致电器元件损伤,而哈斯机床的电柜散热靠风扇,几乎是半开放状态。我的这个客户连续好几个月坏了伺服放大器,被搞得很恼火。(作为有责任心的公司,不可能坐视不理啊。

    想请教一下,非石墨专用加工机床是否有办法提高电气元件的使用寿命呢?

网友:
买一台“电柜空调”装在电控柜的外壳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传统的机床是不能随便拿来大量加工石墨的,轻点烧电器,严重的电器柜爆炸。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为什么德国的机床不允许加工镁?

网友(点评):
镁在空气里,一根火柴就可点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机床是不能随便拿来大量加工石墨的,轻点烧电器,严重的电器柜爆炸。安全第一!

EN ,安全第一。

网友:
把风扇换成空调
所有的进线口用泡沫填冲封死

网友(点评):
空调容易结水,还是盘铜管接水管,内循环好

网友(点评):
内外循环

网友(点评):
螺旋,这种专门加工中心,一般电器柜离加工区远远的,体积很大,没有风扇,加工区防尘、吸尘都很严格。饲服电机都罩的严严的。传统数控要改过去,要费手脚的。

网友(点评):
空调结露是因为不会用和电柜密封不好。你看进口设备空调排水口接一个很小的瓶子。基本上是没水的。

网友:
石墨加工机床完全应当按照非标机床去处理,从机床最开始的设计就应该考虑很多问题了,个人认为hass的机床还是当做标准机床用吧,重新采购一台石墨加工机床吧,很多厂家都会接单的

网友:
石墨加工很危险。。。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