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无人机上飞机 电池怎么办?

楼主(2016-06-29):
带着无人机去旅行,难免遇到飞行器托运的问题。今天,就来听听小伙伴聊聊关于飞行器托运的那些事儿。

在国内,如何安全顺利地把这么多的航拍器材带上飞机,运输到拍摄目的地?

携带电池乘机问题

1. 哪些电池能上飞机?

飞行器锂电池不可托运,以下三种锂电池可以过安检上飞机:

Inspire 1的TB47、TB48电池

Phantom 4的电池

Phantom 3系列产品的电池

2. 能带几块?

结合国内大型航空公司机场安检部门规定:

能量小于100wh的电池,无需申报可携带2块或以上;如:Inspire 1的TB47电池:99.9whhantom 4:81.3whhantom 3系列:68wh

100wh<能量<160wh的电池,仅能带2块上飞机,且需在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向航空公司申报,获取许可凭证。如:Inspire 1的TB48电池,能量为129.96wh

能量160wh以上的飞行器电池无法带上航班;如:S1000+使用的格氏电池,即使是使用可适配的最小容量,10000mAh锂电池,能量为222wh,远高于160wh的上限,不能带上飞机。建议至少提前5天邮寄至目的地。

楼主:
此外请大家注意:

锂电池采用活性金属材料,在乘机时可能发生高温自燃或短路自燃等意外。所以乘坐飞机前一定把锂电池中的电放掉。

带上飞机的电池要提前做好绝缘处理,使用绝缘胶密封电池的正负极接口。

遥控器无法托运,怎么办?

如果在办理托运的时候,安检人员指出飞行器的遥控器内含锂电池无法托运,有两种方式处理:

取出遥控机带上飞机;

请安检工作人员呼叫安检处的大Boss,尝试和大Boss说明遥控器电池为内置电池,不可拆卸,并对遥控器进行安全检查。

特殊时期托运怎么办?

在一些特殊时间:如两会、阅兵、APEC等,无人机运输可能会受到限制。以上情况最好提前给航空公司和机场安检部门打电话咨询。

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电话:

国航:95583

东航:95530

南航:95539

海航:95339

国内主要机场安检部门电话: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010-96158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021-9699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020-36066999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0755-23456789

超重行李费,怎么算?

当行李重量超过了航空公司规定的托运重量(国内航班每人免费托运重量为20kg)时,需要缴纳超重行李费。

超重行李费计算公式:

超重行李费 = [托运总重量(kg)- 出行人数 * 20(kg)] * 成人全价机票 * 1.5%

以Inspire 1 Pro专用安全箱为例:

网友:
有钱人的玩具

网友(点评):
已经是屌丝玩具了。

楼主:
大疆传媒Inspire 1 Pro专用双层安全箱
Inspire 1 Pro飞行器加安全箱(内含2套飞行器)重量31kg,两个安全箱(共4套飞行器),总重62kg,2人出行。
假设机票为2000元:
超重行李费 = [62kg – 2(人数)*20kg] * 2000 * 1.5% = 660元
单程超重22kg,超重行李费为660元,往返约1320元。
无法随队的电池等设备,如何解决?
1.提前快递
超过航空公司运输标准的电池,可以提前快递到拍摄地。电池陆运比较慢(如北京至云南大理的电池运输时间约5天),请提早邮寄,并选择较大且可靠的快递公司。
常用快递公司电话:
顺丰快递:95338(速度快、客服系统完善、服务范围广、运费贵)
邮政快递(EMS):11183(服务范围广泛、运费低、速度慢)
圆通快递:95554(速度快、客服系统相对不完善、运费低)
韵达快递:95546(运费低,客服系统相对不完善)
请注意在邮寄之前需要把锂电池放电,防止电池自燃。
2. 快递公司拒收电池怎么办?
从航拍地点返程的时候,尽量留出半天时间处理电池邮寄问题。
一些小城市,快递公司可能会不接收快递电池的业务。此时,可以尝试投诉快递公司(注意:投诉至快递的总公司,而非当地分公司),和工作人员说明电池原本就是按照快递公司规定,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把电池邮寄过来的,请他们按照公司规定,把电池邮寄回去。
当投诉从总公司下传到当地分公司的时候,分公司会更重视这个问题。即便快递网点不能接收,快递客服人员也会推荐大家去当地的重货仓库邮寄电池。
3.“发件人”信息很重要
邮寄之前一定把发件人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填写准确,因为一旦在运输过程中的某个环节无法通过安检(如公路运输转铁路运输须再次安检),电池会被退回给发件人。
在航拍地点将电池寄回的时候,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在当地找一位能帮大家接收电池的人作为发件人填写,一旦电池被退回给发件人,大家的电池也不会丢失。
4.借用或租用电池
也可以联系拍摄当地的航拍团队或经销商,如果他们恰好有型号相同的飞行器电池,可以在沟通好之后借用或是租用。
以上是关于飞行器托运的经验分享。机场与航空公司的规定可能随时发生变更,建议大家携带飞行器搭乘航班出行之前,咨询当地机场及相关航空公司。
带着无人机去旅行,大家都要有安全出行的意识,从细节做起,自觉遵守当地机场及相关航空公司的规定。最后,祝大家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