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镗床怎样检测两孔同轴度?谢谢

楼主(2016-06-29):
用镗床怎样检测两孔同轴度?谢谢

网友A:
将检测内径的内径量表合理的固定在镗杆上,然后先后深入第一孔、第二孔,看表头指针摆动的数值,可以检测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检测内径的内径量表合理的固定在镗杆上,然后先后深入第一孔、第二孔,看表头指针摆动的数值,可以检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