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跨棒距是什么意思?有必要检测吗?

楼主(2016-06-29):
齿轮跨帮距是什么意思?有必要检测吗?

网友:
它是和公法线长度直接相关的,也就是每个齿的厚度,你说有必要检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
应该是检测齿侧形状的误差

网友(点评):
什么标准?

网友(点评):
谁的标准?什么意思?

网友:
齿轮和花键的重要参数 自己百度好好研究研究吧

网友:
齿轮和花键的重要参数,极重要的参数。

网友:
它是检测检测齿的厚度及变形情况的,这个参数和公法线一样重要啊

网友:
有些说的是跨测齿距吧,这个是需要检查的

网友:
跨棒距关系到齿槽宽或齿厚!!

网友(2016-08-08):
齿轮跨棒距、公法线,二取一就是了。
选什么,跟齿轮的形状、类型、结构有关,
比如:
内齿,测跨棒距的多。
花键一般齿短,测跨棒距的多。

网友(点评):
内齿,测跨棒距的多。 为啥呢? 为啥外齿不用跨帮距检测???

网友(点评):
外齿用公法线千分尺快捷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