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画正弦轮

楼主(2016-06-29):
R=112.5+2.5*sin(8*(α-11.25°) 就是这个坐标 怎么画出来

网友:
把角度变弧度

楼主:
已经画出 使用的是方程式驱动曲线里的参数性,把极坐标进行转换 但是我要的是整圆正弦轮,输入0到360错误,只能是0到180之后,对称出来的。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画出 使用的是方程式驱动曲线里的参数性,把极坐标进行转换 但是我要的是整圆正弦轮,输入0到360错误, ...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我也是这么画出来的 就是输入0-360错误 原来是输入这个呀 晓得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