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轨直线穿梭小车,如何设计行走驱动结构?

楼主(2016-06-29):
如上图所示的直线轨道小车。请教其行走驱动结构是什么样的?

小弟是这样考虑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车身与货物总重假设3000kg

减速电机固定于车身,依靠链传动带动转轴,转轴通过带座轴承固定于车底,转轴传递转矩给车轮。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有没有其它方案?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不行,负载很大,这样的话要的动力就很大

网友(点评):
逗我吧,齿轮齿条都吃不住你的负载?

网友(点评):
小车就说明是跑的 行程一般都几十米?齿条多长?

网友:
采用链条结构是否噪音会比较大呢?

网友:
结构满好的,低速,没啥噪音的

网友:
链就行,这点噪音不会比你的轮轨噪音更大。如果链条是双向驱动的,要考虑张紧,设置滑道,不能简单地让松边垂着。

网友A:
差速你打算怎么解决呢?别告诉我它只走直路

网友B:
我觉得用皮带轮啊,不用链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速你打算怎么解决呢?别告诉我它只走直路

大部分是走直线吧。。如果转弯,,不装 差速机构,,滚轮和轨道 有相对滑动r 也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点评):
看情况吧!影响肯定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皮带轮啊,不用链轮

汽车发动机 就是用 皮带 传动的。V带?

网友:
见过这样设计的实物,和楼主想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