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的设置会否让系统保压时间变短

楼主(2016-06-29):
求个大神解惑
先说工作情况,液压系统设定压力为80-100bar,正常工作情况下液压缸活塞杆保持伸出状态,但有压力要求,为50bar,因而此缸设置有减压阀,
求问,这种设置是否会让系统保压时间变短?

网友:
不会,但实际因阀内泄漏会使时间变短 甚至就几分钟

网友A:
设置减压阀保压时间只会变长,因为进口压力大于出口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减压阀保压时间只会变长,因为进口压力大于出口压力

那多余的压力去哪儿了?
是不是应该随油回到油箱了?

楼主:
问题太低级了吗?大神去哪儿了

网友:
会变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