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减重问题

楼主(2016-06-29):
为了提高机械手臂的刚性,如果将铝合金材质改为碳钢,势必会增加很多重量,如果希望通过结构上设置减重孔和减重结构的话,应该怎么设置?有没有什么减重的案例,有没有大神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
关于刚性,等下回复

网友(点评):
比重或密度钢是铝的2.8倍多,改材质后要减重65%左右,靠谱吗。 ^_^

网友A:
7075比6061强度好一倍哦~,当然价格也好一倍

网友B:
ABB用铸铁,也是可以的

网友C:
需要看你的结构和使用要求

网友D:
自行车车架克克计较是是最佳参考

网友E:
减重较难,觉得应该考虑动力输出

网友F:
可以在材质上多下文章。结构 减多了 ,刚性又差了,南辕北辙!

网友:
锻造+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75比6061强度好一倍哦~,当然价格也好一倍

嗯,我也比较看好70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用铸铁,也是可以的

SCARA机器人铸铁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看你的结构和使用要求

嗯就是说结构都不一样,看看有没什么常用的经验和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车架克克计较是是最佳参考

往SCARA机器人上应用。。。不太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重较难,觉得应该考虑动力输出

动力上计算过,是有余量的,但是希望做成轻载轻型的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材质上多下文章。结构 减多了 ,刚性又差了,南辕北辙!

嗯,就是说材料改了以后,刚性已经改善了,提高固有频率,然后再尽量不影响刚性前提下看如何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