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阻尼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6-29):
各位大神这种阻尼器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上搜了一圈没搜到

网友:
不懂原理就直接买回来用,想要山寨就得读很多书,还得会数学计算,另外要有测试仪器做检测。

网友:
电磁阻尼  里面磁铁特制的  磁极与正常的不同

网友:
淘宝一个 回来看看

网友:
鼓励求真

网友:
准确说这个东西叫磁性阻尼、磁力阻尼或永磁阻尼。内部是靠一对非接触磁力副传递扭力,所以调整磁力副之间的距离就得到不一样的传递能力,从而达到阻尼效果。补充一点,这东西完全机械式,和电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可以上淘宝寻找同款产品看看,里面一般有介绍

网友:
磁阻尼应用于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纺织等行业,可用于束线机,拉丝机,绕线机,纺织机,编织机等机械收缩张力控制器。可替代传统的磨擦式张力控制方式,并且具有张力控制稳定,结构简单,使用寿命长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