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螺纹胶的螺钉拆下后还能拧回去吗?

楼主(2016-06-29):
用了螺纹胶的螺钉拆下后还能拧回去吗?会破坏内螺纹吗?
或者是,有些螺纹胶可以,有些螺纹胶不可以?

网友A:
上过扭矩的 拆下后不再使用!

网友:
一般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过扭矩的 拆下后不再使用!

不太明白,我经常上胶再拆下,再装的时候再加点胶不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有要求控制装配扭矩的地方!

网友B:
螺纹胶的功能是什么?

笔记本电脑拿去修,那里边的螺丝都得换一茬儿?如果是,那按道理是不是螺纹孔也得换一茬儿?

不要太过敏了吧。

网友:
继续用,有什么怕的。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吧

网友:
看设备要求吧,一般不必换也行吧,反正我工作的地方有些是照用的。

网友:
具体根据螺纹孔的材质而定吧!不能说的太绝对

楼主:
我问了乐泰的商家,也说是不能用了,但是没说是因为螺纹破坏了还是失去了防松效果。
另外,我认为,上了扭矩的地方,肯定是比较重要的,即使能拧进去也不要用,严格的说,螺钉螺栓也应该换新的,好像有说法,上扭矩的地方不能上胶;
再就是,根据大家的回复以及我个人的想法,不重要的地方,可以重复使用,只要能拧进去,重要的地方,就不要反复拧了,确实需要重复拆装,优先考虑机械式防松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胶的功能是什么?

笔记本电脑拿去修,那里边的螺丝都得换一茬儿?如果是,那按道理是不是螺纹孔也得 ...

笔记本那个,我也注意过,感觉主要是防私自拆装吧,你拆过,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给保修了;当然也考虑运输时防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那个,我也注意过,感觉主要是防私自拆装吧,你拆过,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给保修了;当然也考虑 ...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别人时,总要往坏里想?

我没提台式电脑,而提的是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的用途是什么?它和台式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知道了,那就赶紧动手,找相同品牌的笔记本和台式机看看,不要靠猜疑去瞎琢磨别人的好坏。这种习惯只能害自己,害不到别人。

按你说的理由,台式机的螺丝,也应都带着螺纹胶。

网友:
使用的地方不是很紧要的部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过扭矩的 拆下后不再使用!

不太明白,我经常上胶再拆下,再装的时候再加点胶不就好了吗?9 R% O* N%

上过预紧力的螺钉  即它的材料疲劳特性有损耗  所以安全要求高的  建议换新的满足强度等级的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