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应用问题

楼主(2016-06-29):
图示最右边的电机驱动齿轮通过中间齿轮带动外圈转轮,要当外圈转动时,最右边的齿轮空转,不带动电机,,求方案,,本来想在电机处装单向轴承,,但是不成立,,当外圈转动时,还是能带动电机反转,,貌似单向轴承在这里用不了,最右边的齿轮只能单向运动,电机才能保证不反转。。。。。。。郁闷。。。。。

网友A:
你这里要用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要用离合器

貌似单向轴承也叫超越离合器吧,还有其他类似可以用在这里的离合器么?

网友B:
是我看图能力差吗,你这图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看图能力差吗,你这图片看不懂

是有点不清楚,,反正意思就是要用电机带动一个卷线桶卷线,,但是线拉出过程电机停止转动,但是电机不能被齿轮托着反转。。。。本来想电机和齿轮之间用单向轴承连接,,没想到根本不行,,,,

网友(点评):
你说收卷我就明白了,用单向轴承可行

网友C:
图没看明白,貌似用超越离合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看明白,貌似用超越离合器吧

现在用的就是超越离合轴承

楼主:
有那些单向传动机构呀

楼主:
呼唤大神,,希望不把齿轮跳开的前提下,,达到外圈反转,,不带动电机转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呼唤大神,,希望不把齿轮跳开的前提下,,达到外圈反转,,不带动电机转动。。。。。

你上面的图是超越离合器?
去看看摩托车电启动超越离合器
启动后不带动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的图是超越离合器?
去看看摩托车电启动超越离合器
启动后不带动启动电机

我的单向轴承没发画出来,中间的齿轮空挡中,,我这个关键是外面的转盘反过来转后,对电机的带动作用怎么取消。。。。。。

楼主:
我想问,摩托车倒着推,会有很大阻力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单向轴承也叫超越离合器吧,还有其他类似可以用在这里的离合器么?

是离合器,无论正反转都可以切断动力传递

不是超越离合器,它只能单向切断动力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离合器,无论正反转都可以切断动力传递

不是超越离合器,它只能单向切断动力传递

恩,目前打算找合适的电磁离合器试试。。

楼主:
继续提问: 我这个设计用于电动卷线,,需要在出线口弄个传感器,,当线往外拉时,电机关闭,,  当线放松时,电机自动检测到开始收线。。。。。应该是需要一个通过力来开关电动机的部件吧,,做好是180度到360度方面检测到力的。。。。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提问: 我这个设计用于电动卷线,,需要在出线口弄个传感器,,当线往外拉时,电机关闭,,  当线放松时 ...

有,叫张力传感器。

如果你要控制恒定张力,需要使用变频电机(带矢量调速功能)或者伺服电机+张力传感器,还有一块做信号计算的控制电路板,构成控制闭环。如果你自己做不了电路板,可以买现成的。

网友:
楼主  干嘛单向轴承不行  看过去可以啊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单向轴承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