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超声波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29):
代我朋友问大家一个问题,图中是两个塑料半圆形件,超声波焊接后,有明显的偏心,委外焊接,之前试制的时候不会,现在量产后有此问题,外协厂说是由于塑料件质量不行,由于我和我朋友都对这个工艺不熟悉,(我朋友还是搞软件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此问题,(就是想要两个塑料壳焊接后不歪掉)。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分析下面的原因:
1、塑料产品的口部是否设计“止口”?
2、产品壁厚是否合理?
3、注塑生产时保压冷却时间够不够?焊接前是否变形过大?
4、超声波焊接模具型腔是否太大间隙,产品定位不准?或者模具没有装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分析下面的原因:
1、塑料产品的口部是否设计“止口”?

他说之前试制过,没有问题,现在量产了,大批量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分析下面的原因:
1、塑料产品的口部是否设计“止口”?

大侠,你所说的止口是什么?能否有草图示意一下,有什么作用?本人实在对超声波焊接没有任何了解。。。还有其他的几点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B:
超声波焊接时要在零件上做配合止口,用止口来保证两部分不产生侧向滑移。

如果零件结构上不能做止口,要使用夹具保证连接部分不侧向错位。

网友:
这叫公止口,另一半做凹的叫母止口,目的就是两边产品合一起的时候可以非常吻合,很多盒类零件都可以见到。

楼主:
@fmdd   @zhaotingzhou  哦!那就是类似于做一个定位台阶,那跟塑料材质关系不大吧?

网友(点评):
做止口和塑料材质没有关系,但超声波焊接就不一定了,好比低硬度的PVC、PU就不能用超声波。

网友(点评):
不是,我是说错位和材质关系大吗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接时要在零件上做配合止口,用止口来保证两部分不产生侧向滑移。

如果零件结构上不能做止口,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