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架如何保证两平面的平行度

楼主(2016-06-29):
小弟在非标公司做设备,见过的机架都是焊接机架,很像桌子类型的,一般只有桌板一个水平基准面,现在想设计一个有两个平行的水平面板焊接机架,有人觉得焊接机架没办法保证两平面的平行度,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j; s4 ]& z% S4 V

网友:
你设备功能上要求平行度多少?

网友:
焊完再加工呢?两平面距离多少?要求平面度多少?平面有多大?上实例吧!把参数都讲讲,别人才好给你意见!

网友:
要求高的话,焊后加工,余量留多一点;不行就做个工装,热变形大,这点要控制好

网友:
来张图片看看,示意图也行,把需求标注出来看看。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要求严格的话焊后加工,这样可以消除焊接引起的误差。

网友(2016-09-26):
焊后加工是对的  我这里都这样

网友(2016-11-10):
要求高肯定焊接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