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断(撑断)工艺获取的面能否作为形位公差基准

楼主(2016-06-29):
图中连杆盖使用激光涨断工艺从连杆体上分离,在零件图中标准形位公差时,能否使用断开的面作为基准?

在线等。

网友:
应该不可以,断开的面很粗糙,坑坑洼洼的,

网友A:
那个地方最好不要碰,容易掉落金属屑,一旦碰伤,就无法再贴合了。

断裂表面出现的解理面犬牙交错,它不是规则的平面,不适合做定位基准。

网友B:
连杆盖不是单独加工的,加工的时候肯定是一体的。

先胀开,再直接利用断开面上自然产生的裂纹定位连杆盖和连杆体的相对位置,连杆螺栓锁紧,最后精加工大孔。

零件图是整个连杆,你分开标注分开加工,没法保证孔的行位公差要求和连杆两端孔的位置要求。

网友C:
就是用那个糙面过定位成一体加工……对为什么涨断还没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那个糙面过定位成一体加工……对为什么涨断还没理解………

一直以来无法精确地加工零件分离后的表面并组合一直是人们难以克服的问题,直到发明了涨断这种工艺方法,使得精确吻合及螺栓拧紧两断裂面成为可能。1995年,应用于连杆加工的革命性的激光涨断技术开始应用于欧洲市场。精确的激光刻痕及涨断力,使得精细的断裂面能够完美的组装到一起。涨断技术极大的降低了成本并减少了50%的加工工序,与传统方法相比:机床投资低,材料成本低(仅1个毛坯),整个工艺的加工准备时间短。激光最大的优点在于不需接触材料表面即可进行加工,与拉削相比,激光不必接触工件就能为涨断工艺刻出所需的断裂线,因此没有任何刀具的磨损。生产工艺的重复性和稳定性非常高。另外,激光非常灵活,从而使用同一个激光器即能对各种各样的连杆进行最佳的切口加工。拉刀的寿命大约为400件,而激光光学透镜的寿命可高达1000000件。

摘自《连杆激光涨断工艺简析》
作者:胡劲松 蓝星 刘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最好不要碰,容易掉落金属屑,一旦碰伤,就无法再贴合了。

断裂表面出现的解理面犬牙交错,它不 ...

谢谢回复,现在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盖不是单独加工的,加工的时候肯定是一体的。

先胀开,再直接利用断开面上自然产生的裂纹定位连杆盖 ...

连杆的零件图一般是一张图里连杆体+连杆盖,还是连杆体+连杆盖+轴瓦x2+小头轴套+螺栓x2?这样也是零件图而不是装配图?这里应该画成零件图还是装配图不太明白,望解答,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