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自动车床刀架

楼主(2016-06-29):
参考下面视频里工艺,但是不知道它的内部结构,就自己设计了个,请各位指点下还有哪里不足,下周就下图纸了~(车刀明天画出来,就是装在转台上面的)
http://baidu.ku6.com/watch/06221675491579121473.html?page=videoMultiNeed&qq-pf-to=pcqq.c2c

网友A:
刀安在哪里?不是标准刀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安在哪里?不是标准刀杆吗

刀还没画,但大致与视频一样装在转台上,只是我旋转角度比视频小,只有三十度。装双刀片,前刀片粗车,后刀片精车。

网友B:
担心齿轮和电机是不是受到的震动比较厉害,不过这个设计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担心齿轮和电机是不是受到的震动比较厉害,不过这个设计很不错啊

大齿轮和步进带的小齿轮速比5,且设计成齿轮啮合间隙可调,就是我可以把齿轮调的啮合无间隙状态,步进35N,35*5=175nm,就算打个7折也还有122.5NM,力应该足够了,因为没啥经验,所以就这么估算的,还好步进的价格不高,50NM的130步进也就1380...

网友C:
受力时齿轮间的间隙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时齿轮间的间隙会不会影响精度?

确实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更担心齿轮间间隙导致振刀.....
我打算加个弹簧反向拉紧转台,也就是抵消一部分电机输出扭矩,比如10nm,这样你觉得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更担心齿轮间间隙导致振刀.....
我打算加个弹簧反向拉紧转台,也就是抵消一部分电 ...

是个好办法,不过如果锁不紧的话刀头震动加工出来的表面就会有条纹了。标准的电动自动换刀头里面应该是有锁紧抱死机构,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办法,不过如果锁不紧的话刀头震动加工出来的表面就会有条纹了。标准的电动自动换刀头里面应该是有 ...

有点不一样,你发的数控旋转刀架是转到位后锁死再车,而我的是边旋转边车,我是车一个圆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一样,你发的数控旋转刀架是转到位后锁死再车,而我的是边旋转边车,我是车一个圆弧.

哦,对啊!锁死弧出不来了,呵呵

网友D:
用涡轮蜗杆的结构比较好吧,有自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涡轮蜗杆的结构比较好吧,有自锁能力

本来想买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但是都有背隙15弧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