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7000转F值应该是多少最标准

楼主(2016-06-29):
主轴转速7000转F值应该是多少最标准,怎么算

网友:
F值与加工材料和刀具材料、刀具刚性以及冷却都有一定的关系,怎么可能泛泛的说了一个转速就能确定F值?

网友:
F值与转速没有直接的机械和电气关系.

网友:
这得看你加工什么材料了!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 S=1000×V÷(π×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