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膜包装无纺布移送

楼主(2016-06-30):
最近在研究面膜包装机,将一叠成型的无纺布单张取出,平整的移送到折叠工位上折叠包装,问问社友有没有好一点的移送方案。

网友A:
带卷原料在线滚花模模切,边料往上或往下拐弯走了,鬼脸直行。

你这个模切线条,鬼脸得额头超前吧。

鬼脸的额头刚分离边料,后面就有组胶辊夹走。

完事儿了吧。

一张脸大小的滚花模,常州那边,应该2~3000块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卷原料在线滚花模模切,边料往上或往下拐弯走了,鬼脸直行。

你这个模切线条,鬼脸得额头超前吧。

你好,我们这个是全部切好了,一叠叠的在一起,不是切一张走一张,原材料就图上那样,想找个好的方法一张一张的取出,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这个是全部切好了,一叠叠的在一起,不是切一张走一张,原材料就图上那样,想找个好的方法一张 ...

堆很厚一层一次性模切出来的吧。我是太常见了。

直截了当地说:

这种做法,几乎是为手工的后续工艺准备的。

后续工艺,改成机械的,那必须考虑目前的前道工序是否合理与后道机械性自动化。

非要硬玩儿,不是不可能,只是得不偿失。

你说这个满脸无规则刀疤的鬼脸,还透气型良好???抓哪一头?

尤其是在对模切刀的维护差、更换200来块钱刀模的频率极低的中国?

刀钝了,取单张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算只有外轮廓。。。

这种需求的设备,理想状态下的设计,真的不费劲,几乎都可以不用计算,用目前的普通三维软件就可以了。

问题是,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会有哪些非设备本身原因以外的异常,设备能不能吃得下去,这才是设计中容易忽视却直接关系到回款问题的大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很厚一层一次性模切出来的吧。我是太常见了。

直截了当地说:

大神说的对,就是以前全手工工艺做的,现在非要自动化,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东西,软而无规则,吸也不行,夹也不行,关键还是好几种规格都要适用,尝试用带有毛刺的爪子沾过去,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对,就是以前全手工工艺做的,现在非要自动化,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东西,软而无规则,吸也不行, ...

我接单子,必须是能双赢的单子。

我也多挣钱,客户如果听我的话,多掏百分之十的钱,可带来百分之20以上的预算外利润率。

你这种情况,就看你的嘴皮子有没有我厉害。我不是说忽悠。我杜绝忽悠别人,好比我坚决彻底反击别人忽悠我一样。

所谓生意场上的嘴皮子厉害,不一定就是特能嘚吧的,就看你每句话有没有分量。

好比一首曲子的休止符,虽然没动静,有时就因为有了它,才能打动听者流泪。。。

当然,关键是你不能超出客户太多的预算,而且自己必须对自己对该项目的设计能力胸有成竹。

都有了,那就差自我营销能力了。

网友:
啊啊啊,想不到你也面临这个问题。最终问下,机友,你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

网友:
我也关心下最新进展,楼主可找到好方法,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2016-07-31):
楼主可找到好方法,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