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遇到的,有点类似游标卡尺分度的问题,数学不好,诚心求教;

楼主(2016-06-30):
这个问题来源是圆螺母止动垫片的齿数计算,闲下来想总结一个公式,怎奈数学不好,发现不太好弄,求大神指教,欢迎讨论。

闲话到此,上图。

私以为这个问题还有些学问,疯狂艾特好友望见谅@狙击手 @Ruland联轴器 @jesuisdj @滚刀鱼 @王小漂 @yumin @学有所用
------------------------------------问题重新描述,分割线-------------------------------

------------------想出一个答案来,也不知道对不对------------华---------丽---------的---------分--------割--------线----------------------

网友:
建议从公因数去想想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理解错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伪命题,这个W的值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值。如果一定要求解等值的W,那只能是等分角

网友:
以红叉为基准建立直角坐标系,假设青叉初始有一个叉与X轴重合,各个青叉的角度D=360n/7+a(n=0,1,2,3,4,5,6,   a为转动角度),当D/90为整数时,有一叉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伪命题,这个W的值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值。如果一定要求解等值的W,那只能是等分角

大概是问题描述不清,这是修改后的表达。

ps:已编辑原帖

网友:
不知怎么用数学方法解决。基于观察,(前提,两组叉均为等分)设如图为初始位置,A与1重合,顺时钟旋转角度W,使B与2重合,此时B与2重合和A与1重合下四叉跟七叉之间各边的相对位置关系是一致的,重合位置变为四叉的下一条边,以此可以看出每旋转W,将在旋转方向四叉的下一条边重合,可得出W即为两叉的等分角度之差。

网友(点评):
三维模型测算结果,4杈对7杈时,W最小值为12.85度。顺时针转动时,重合先后顺序是1A--6D--4C--2B--7A

网友:
这个数学模型好像用于刀库的计算。

网友:
答案的结果是360*2/7-90=90/7 约为12.85度

网友:
起点时已有一个杈重合,由于是对称的,所以当下一次重合后就相当于又回到了起点时的状态,所以可以看做是个循环。故初始状态时所有杈在转动旋向上与最近的红杈的角度中最小者即为所求。360/(X,Y的最小公倍数)=W。还没想好怎么证明,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真失望发个图这么难

网友:
若4叉均布, 7叉均布, 图内以4叉为参考坐标,7叉为○ , 7叉旋转, 定位情况下园与坐标XY 轴最小角度即为最小重合角度

网友:
若 7叉不均布, 各叉夹角固定值依次为∠1、∠2、。。。。∠7,(∠1+∠2+。。。。∠7=360),顺时针连续旋转,令顺时针为正, 逆时针为负,设定Y↑为角度始点,始点处,初始角度偏差为Δ,∠X(最小重合角)=[360°/∠1、360°/∠2、。。。。360°/∠7)min取余,该值=A,A/(360/90(4叉角度均分))-Δ=最小重合角度。

补充内容 (2016-7-2 23:09):
文内应为均布情况 , 若不均布,则需从初始重合角向下累加, 还需计算各个单角, 取交集

网友:
楼主你用的求余数和选较小值的思路和我一样。当红叉是x,青叉是y的时候,w值我认为我已经求出来了,可惜手机发不了图片。
不用分三种情况,只分x大于或等于y和x小于y两种情况。例如,当x小于y时,令t=360/x mod 360/y ,  则当t等于 0时,w等于360/y,
当t不等于0时,w等于t和360/y-t中的较小者。当x大于或等于y时,情况类似。
不知我的表述你能清楚不

网友:
就原题图看,每次叉重合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这样看来W就是一个定值,找到靠近红叉,度数最小的那个就是W了,我算的是12.86,个人见解哈

网友(2016-09-14):
   楼上的几位,用代数推理的办法得出的结论都很正确。小弟愚钝,喜欢数形结合的直观。以下是将我的解答。
    分别将七个分岔的位置表示为转角的函数,并绘制曲线。如图所示,各分岔的位置曲线是很简单的斜率为1的直线,这也很容易理解。各个分岔之间的区别在于初始位置即截距的差别。对于各分岔的位置曲线,我分别标以1到7的编号。由于360度是他的一个周期,所以只需考虑360度以内的曲线。当分岔与固定岔重合时,其角度必然处于90、180、270、360度。画出表示上述四个角度的水平线。很显然,求分岔重合的转角,也就是其图中各线与途中四个水平线的交点横坐标的差值。由于各直线是平行的、等距的,任意一条水平线与各分岔曲线的交点也是等距的。因此,只需求出四条水平线上第一个交点之间的差值即可。
    结合图示,可以很简单地求出差值是12.85。与楼上各位的答案吻合。

网友:
     楼上的几位,用代数推理的办法得出的结论都很正确。小弟愚钝,喜欢数形结合的直观。以下是将我的解答。
     分别将七个分岔的位置表示为转角的函数,并绘制曲线。如图所示,各分岔的位置曲线是很简单的斜率为1的直线,这也很容易理解。各个分岔之间的区别在于初始位置即截距的差别。对于各分岔的位置曲线,我分别标以1到7的编号。由于360度是他的一个周期,所以只需考虑360度以内的曲线。当分岔与固定岔重合时,其角度必然处于90、180、270、360度。画出表示上述四个角度的水平线。很显然,求分岔重合的转角,也就是其图中各线与途中四个水平线的交点横坐标的差值。由于各直线是平行的、等距的,任意一条水平线与各分岔曲线的交点也是等距的。因此,只需求出四条水平线上第一个交点之间的差值即可。
    结合图示,可以很简单地求出差值是12.85。与楼上各位的答案吻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AwMzQwfGMyMDQwM2FjfDE3NjA4MjU3MDh8MHw%3D

网友:
W=筛选90(180、270、360)-N*(360/7)小于(360/7)的结果中,非零最小数值(N取1,2,…7)。

网友(点评):
W~12.857142857142857143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2016-12-19):
楼主可想到该应用的初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想到该应用的初衷是什么?

达到特定细分的角度,怎样牙数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