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圆盘的焊接地线

楼主(2016-06-30):
如图,分割器带动的旋转圆盘,六工位,图中只画了一个工装夹具简图,焊接方式为储能焊,大家觉得地线该怎样搞?
A.随便式,直接在分割器底座上接线,虽然简单方便,不过直接伤害了分割器,这个分割器有点贵,4万多。。。。
B.碳刷,每个工装夹具引一条线出来,接碳刷,再在圆盘下装碳刷轨道,让他们接触;
C.直接把地线和电极连接,具体构造不详;
D.两电极夹住产品焊接,参考电阻焊。
各位同行 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

网友:
分割器应该是中空的吧? 在底座上伸一根轴出来, 穿过圆盘中心, 然后将碳刷压在轴上, 碳刷末端接各个工位.